[另类] 空调扇改装

楼主(2024-05-28):
空调扇控制主板坏了,来一个另类改装。抛弃主板,电源经加装可控硅调速开关连风扇电机高速档接头,其它档线头放空用胶带包扎绝缘。风页电机接开关处,开机即转。水位报警可另购水位开关及蜂鸣器。用到低压直流供电则配电源适配器。

网友A:
w  我有个格力的吃灰 不知道哪里有里面的冰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w  我有个格力的吃灰 不知道哪里有里面的冰块卖

淘宝上搜冰晶盒,不过还是空调凉爽

网友B:
可控硅调速开关连风扇电机会导致低速时有嗡嗡的声音,听着很不舒服,建议用电风扇调速开关,其它档的都可以利用上。

网友C:
是否考虑保留扫风功能,如果保留还需给同步电机单独加个开关

网友:
有福的扇子 还能再造人生 重新发挥余热

网友D:
哪里有里面的冰块卖?自己冰箱制?

网友:
改简单了更好,其实有许多功能都是样子货,使用价值不大~譬如有的变频电扇2~3十个档位,真正用得着的也就微风档、中速档高速档,其他的档都没大用。

网友E:
可控硅直接打个圆孔把电位器按上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速开关连风扇电机会导致低速时有嗡嗡的声音,听着很不舒服,建议用电风扇调速开关,其它档的都可以 ...

我的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w  我有个格力的吃灰 不知道哪里有里面的冰块卖

我这是小水泵循环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考虑保留扫风功能,如果保留还需给同步电机单独加个开关

扫风在开关处接220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直接打个圆孔把电位器按上比较好看

我也是这么想,弄个面板在上面有点不协调啊

网友F:
这个可以改半导体制冷芯片的那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里面的冰块卖?自己冰箱制?

好像都是自己冰箱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改半导体制冷芯片的那种吗?

意义不大,半导体致冷块,一边制冷,一边产生热量。正负相加等于零。

网友:
捣鼓,该死的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