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灯miniusb母座改type-C母座

楼主(2024-05-28):
使用9.9包邮80个的TYPE-C充放电保护小板改个感应灯,更换充电口并加充放电保护
原板无电池放电保护,使用LTH7充电芯片,红外感应头+ZG0928控制芯片

TYPE-C保护小板充电指示灯线和负极线接在原保护板指示灯上(红色LED+1K电阻),充电时刚开始呼吸灯效果过一会长亮充满后熄灭;放电指示灯线拆除,下来电池接口接电池,输出线B+、H-接到原灯板的电池接口上。

开孔器,用402胶水涂抹粘接C口小板

网友:
改C风暴,我也有一个,有时间改一下

网友:
鹌鹑家的吧,我也刚刚下单

网友:
Type-C小板库存-1,设备Type-C充电口+1

网友:
内置电池又小又不给力!我都粘个充电宝

网友A:
这种小C板挺好用,小巧,安装方便,可惜就只有两根线,不支持快充。

网友B:
用A\B胶水涂抹粘接C口小板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B胶水涂抹粘接C口小板行不?

那比我这胶水还要好,这种和50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C板挺好用,小巧,安装方便,可惜就只有两根线,不支持快充。

这种自己DIY,快充就算了,不安全。

网友:
搞点洗板水焊后刷洗一下

网友:
这个不像miniusb方口以前的mp3常用,应该是microusb

网友:
那几根电线看起来真够细小的。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愿意的话,可以把咪头拆下来,自放电会更小。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啊,这个可以有,但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居然还有开关?可以加块电池,不然原配的用不了几天就完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保留自带MicroUSB,旁边加TypeC,两种线都能用。

网友:
不错,把多余的用上了。。

网友:
T12刀头开孔器,大家都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