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缺乏知识就是凄凉啊,斜流风机减速

楼主(2024-05-28):
缺乏知识就是凄凉啊,因为买的斜流风机没有高低风俗,风速太大太吵,就想着速度弄慢一些,结果买了可控硅调速器,那声音嗡嗡嗡响,又买了电容式的五档调速器,结果一点用处没有,后来查了下是电容不匹配,又买了2次电容,也就是总共2两个0.8和两个1uf加原机的1.2uf串联,速度总算降了一点。。。

网友:
我也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为啥不买直流调速风机

网友:
这种买吊扇的或者落地扇的遥控主板改装板就可以控制速度的。

网友:
斜流风机是什么东东?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
这玩意就是离心式风机吧?

网友:
这斜流风扇是用的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
31dB应该也不算高吧。

网友:
估计就是个抽风的风机吧

网友:
闲的慌  大把静音风扇 也要不了多少钱..闲的慌  大把静音风扇 也要不了多少钱..闲的慌  大把静音风扇 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每分钟2600转的转速也很快了,纯线圈电机调速最好是电感调速!

网友:
每次看到这个东西

网友:
以前用过轴流风机,第一次听说斜流

网友:
我有个管道风机50多瓦吧也是声音很大,好像没有电容。应该是鼓风机那种单相鼠笼式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