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家用插头插座标准2022年11月1日实施,到期后 旧国标的产品还能销售...

楼主(2024-05-28):
这个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的理解 公布日期21.10.11实施22.11.1有一年的缓冲期,
到期后 旧版就不应在市场上销售了,但是 查看这个标准 并没有说。

网友:
一般都是生产标准吧。再说了。如果一家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库存一年都卖不出去。那这家工厂也不怎么样吧。。

网友A:
这就没意思了,小打小闹的,应该把220v供电换成250v的,这样你家所有电器都需要换一遍,这才有搞头!

网友:
推荐性标准而非强制标准,库存旧标准的插头插座还是能卖的。

网友:
库存的应该可以吧,不能新生产了

网友:
市场上两种都有!

网友:
促销费折腾好办法

网友:
2脚的应该设计成日式的,两个脚的宽度不同,这样可以区分零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没意思了,小打小闹的,应该把220v供电换成250v的,这样你家所有电器都需要换一遍,这才有搞头!{:019: ...

还是你狠

网友:
/T 推荐,非强制

网友:
老国标的插座市场上比比皆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没意思了,小打小闹的,应该把220v供电换成250v的,这样你家所有电器都需要换一遍,这才有搞头!{:019: ...

兄弟这也太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也太狠了

因为据科学研究250v电压最为环保,为了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据科学研究250v电压最为环保,为了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 ...

奸人不只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在其它方面也很厉害,看的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