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之家的C8 q5手电筒,能换10W的灯珠吗?

楼主(2024-05-28):
数码之家的C8 q5手电筒,能换10W的灯珠吗?

服役很多年的C8 了,感觉亮度下降了,求推荐换的灯珠,这个Q5   有一个大透镜,感觉不太还找合适的灯珠。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知道能不换

网友:
散热跟不上的容易焖烧,原本的3w高亮几分钟都感觉微烫。

网友:
换个驱动,再换一个纯铜底座,估计能全功率开个10分钟,再开估计要扔水里,否则就要有烤猪蹄香味飘出来了!

网友:
有专门卖带灯板的灯芯吧,有发热板的话可以直接换灯芯。

网友:
只换灯珠,不改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
灯珠自带透镜?

网友:
论坛的起子换了几套,这个手电没来得及换就没了。

网友:
换亮的灯珠功率大,散热不好,还是将就着用

网友:
应该可以换,除非你长时间打开使用,否则就没问题。

网友:
论坛三版C8都换过,手里在用的都换了XML2灯珠、驱动板。

网友:
要加强散热吧

网友:
就这空心架构还10瓦?,顶多3瓦,空心的我换5瓦都热得不行,低温锡也不行,用久了时不时锡被融了,有次我看到灯珠都歪了

网友:
不换驱动功率和以前是一样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换的LG 10w的,连同驱动一起。可以....

网友:
换个10w的灯珠,像是xpl,xpl2,sst20,lh315之类的(注意使用灯珠定位片匹配光杯开口大小),同时换一个驱动。满血复活。

网友:
买现成的铜基板,16mm的好像,你这是减料的12mm左右,背面的控制板要换大功率的

网友(2024-09-18):
11楼可以的

网友:
17楼说的很对的

网友(2024-12-27):
现很少用得上改了紫外固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