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小东西分配器ADLS-811

楼主(2024-05-28):
记得那个时候是有电话线模拟拨号升级成这一种一线通的。当时感觉很神奇,为什么一条电话线上竟然还能通话,还能通数据?于是就成沉浸在整天300k左右的快乐里沉浸了五六年。。五六年的快乐时光。好像我们的快乐都是由网线速度提升带来的。那个时候还乐此不疲的测试双碗口负载均衡拨号上网。但是自从光猫的100M以后,免费升级到500M1000M。没有了一丁点的快乐。100M以前是实实在在的快乐,100M~1000M。就像手yin。枯燥无味等死的感觉。你的快乐是在什么阶段呢?

网友:
老哥暴露年龄了,O(∩_∩)O哈哈~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年龄只能看片手了?干不动了?

网友:
楼主比我年龄还大,你真大大大哥大。

网友: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年龄只能看片手了?干不动了?

真人都没劲别说看片了,现在就压根儿不想看那些东西,烦。相反的,穿上衣服的还想看一两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人都没劲别说看片了,现在就压根儿不想看那些东西,烦。相反的,穿上衣服的还想看一两眼。 ...

风雪血月,归来仍是少年

网友B:
这玩意儿内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ADSL那路直通,电话口经过了滤波器,不用这玩意儿直接并线也能用,只不过通话会有杂音。

想当年拨号上网一个网页转半天才显示出来,升级成512K的ADSL后,第一次感受那种秒开的感觉别提有多激动,以至于后来升级1M,2M,4M乃至光宽带都没那个激动劲儿了。

手机也一样,2G到3G,3G到4G都是质的飞跃,可是4G到5G感受就没那么大了,甚至还嫌弃5G费电故意不开。

网友:
一线通分离器

网友:
以前见过,都不知道放那去了

网友:
分线器分开电话和猫,电话时候没有杂音了。

网友:
这个是简陋版的ADSL语音分离器,只有分离语音用的低通电路,ADSL猫是直通的。

2000年用的阿尔卡特猫配套的分离器比现在的光猫还大,里边有低通还有高通。

后来都简化成这种了。

网友:
ADSL拨号上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内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ADSL那路直通,电话口经过了滤波器,不用这玩意儿直接并线也能用,只不过通 ...

不用这玩意,接电话挂机后网络就会掉线

网友:
56k猫开始上网的,再早就是33.6k猫?之后是adsl了,想当初一个晚上用网络蚂蚁只能下载半集电影。。。看完半集晚上再继续下载下半集,第二天继续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内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ADSL那路直通,电话口经过了滤波器,不用这玩意儿直接并线也能用,只不过通 ...

09年 进了一台ZTE880 智能手机256M、512M运存的,在移动叔叔论坛上这鸡鸡的固件贼多,那时基本是每二三天刷一次机,真的应验了“刷不坏的鸡、却累坏了人”,每次刷机成功从中激动兴奋不可言表。。。到换了2G运存的手机后就没了当年刷机的乐趣......

网友:
和这个叫 ISDN 吧 128K一条,可以开2条

网友:
一线通是指ISDN,不是ADSL。
ISDN即综合业务数字网,电信推出的“一线通”业务就是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上网速度64KB/s-128KB/s左右。

ADSL即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简单地说,ADSL是利用分频的技术把普通电话线路所传输的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分离。3400Hz以下供电话使用;3400Hz以上的高频部分供上网使用。低速传输可达 640Kbps,下行(从网络到用户)的高速传输可达7Mbps。

网友:
ADSL语音分离器,满满的回忆了。

网友:
以前用过,电话线上网如果和电话同时用的话就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