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86暗盒mini分线板

楼主(2024-05-28):
购买的商品房,开发商在厨房仅安装了一个墙插,当年装修时图省事,就从这个墙插内引出了三路电线分别去抽油烟机、电饭煲和微波炉等处,四路电线集中在这个墙插内,通过两两连接后再接入墙插的接线孔中。由于使用的全部是单股的硬铜线,安装时是依靠螺丝强行挤进86暗盒内,造成插座板接线孔的受力过大,用不了两年插座板就会开裂损坏,每次更换都挺费劲的。这次更换时就准备加装一个一进四出的分线板,避免由插座接线孔直接受力。

墙上是86型的暗盒,空间有限,淘宝上也找不到合适的一进四出*3的分线板,我又不愿意敲墙凿孔扩大空间,于是只好量身定制,自己动手来制作一个分线板。
找来一板废PCB板,裁成40*60的矩形,去掉多余的铜箔,作为分线板的主体:

用0.5厚的紫铜片裁成10*33的矩形,用来作导电片,为了确保不发热,PCB板的两面各有一块导电片:

上下的导电片通过螺栓连接在PCB板上,为了确保安全,相邻的导电板用有机玻璃条分隔开:

这样可以防止接线松动造成串线或者短路:

分隔条及螺帽用热熔胶固定好,一个mini分线板就制作完成了:

安装时先接上准备接插座的三根导线:

然后放入暗盒内,逐步接入各组导线:

最后再接好插座面板,大功告成:

这是完成后的墙插:

网友A:
这有点不安全,不如直接往左面再开大一个盒子,锤子錾子稍微往里掏一下用86盒修补器再装一个面板!

网友:
这。。字数补丁。不知道。。

网友B:
爬电距离好像不太够啊,这个是强电,而且还过大电流,总感觉不太安全的样子。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凿墙扩孔更好一点,最不济明装插座也行,你这一堆线密密麻麻挤在一个小暗盒里,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爬电距离好像不太够啊,这个是强电,而且还过大电流,总感觉不太安全的样子。 ...

两块导电板之间的间距有10mm,而且用有机玻璃条作了分隔,暗盒里面干燥清洁,爬电按说不会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不安全,不如直接往左面再开大一个盒子,锤子錾子稍微往里掏一下用86盒修补器再装一个面板! ...

是有点不安全。房子已经住了近二十年,已经在考虑重新装修的问题了,所以不愿意再动干戈,将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凿墙扩孔更好一点,最不济明装插座也行,你这一堆线密密麻麻挤在一个小暗盒里,有隐患 ...

装明盒扩展空间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可以更安全些。

网友D:
如果在广东的话,回南天就有点嘿嘿嘿

网友E:
不如突出来点,装个明盒。

网友F:
小心固定面板的螺丝碰到接线柱

网友:
有现成的

网友:
感觉不安全,而且又是大功率的厨房插座,不如直接改成明装超薄的插座,背面是平的,正面也就突出来1厘米左右。

网友:
出故障测漏电的时候会一摆到头

网友:
并线后涮锡就没问题了,比这样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突出来点,装个明盒。

是的,开始没想到装明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广东的话,回南天就有点嘿嘿嘿

回潮天也仅仅是瓷板上挂水珠,不会湿到里面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心固定面板的螺丝碰到接线柱

分线板两端留了足够的空间,不会被固定螺丝碰到的。暗盒埋墙很深,插座板的接线柱也不会碰到里面的分线板,有足够的空间。

楼主:
开始没有搜索到合适的,有些又没有标注尺寸,怕暗盒内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