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dt741 mv300h芯片刷机,没有办法打开adb选项

楼主(2024-05-28):
有没有大佬试过,把创维dt741融合终端刷成电视盒子系统的,这款不知道怎么进设置界面,没有办法打开adb选项,有试过的吗

网友A:
打开adb也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刷机,开了adb你还需要root权限才能读写系统分区。否则只能用厂家提供的刷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db也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刷机,开了adb你还需要root权限才能读写系统分区。否则只能用厂家提供的刷机软件 ...

adb能开我就能远程安装软件了

网友:
应该不能这样刷,会成砖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