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线测试仪,是否有支持测速的?

楼主(2024-05-28):
手上的测试仪只能测网线通断,不能测是否支持千兆通信,

必须联网后用电脑再测一遍,
这么测试太麻烦了

是否有网线测试仪,测通断的同时,测一下这个线是否支持千兆通信呢?

网友A:
是否支持千兆通信,只要8根全通就支持了。

网友:
福禄克DTX-1800 DSX2-8000 DTX-MFM2 DTX-SFM2网络线缆分析仪,这些貌似都可以,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超五类8根 A类 就是千兆

网友:
有不少高端的可以支持的。

网友:
记得以前单位机房铺设网线,验收时用的是FLUKE的一款,手持的,可以测网速,还可以出测试报告。

网友:
没有吧,以太网测试仪一般都是电信公司的人员才配发,就几台共用的。  要是只是判断的网线不碰光的话, 精明鼠NF-8209S你可以试试,里面有个link测试功能会显示100M全双工等网络信息。不过我都是看水晶头,判断千兆水晶头+屏蔽线的我默认支持千兆,千兆水晶头+非屏蔽线我默认分支网络线最高370撑天了,百兆水晶头的没有测的必要了。其实网线必备的不是网线测试仪,而是寻线仪和万用表,我见过太多被电工师傅借网线的了,陌生环境网络先把自己当电工,再当网维我看中他家的8509了,寻线仪和万用表二合一的,不过我一般还是带万用表出门,对电工师傅们信任度太低了。

网友:
网线测速度???有啥用  实际速度还要看路由器 光猫才行。。。网线测速度???有啥用  实际速度还要看路由器 光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支持千兆通信,只要8根全通就支持了。

8根全通,如果某几芯电阻大,是否也上不了千兆?

网友:
所谓测速其实是在指定状态下测FER。要想更好的看还是要看眼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8根全通,如果某几芯电阻大,是否也上不了千兆?

是会有这种可能,不过大概率是头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8根全通,如果某几芯电阻大,是否也上不了千兆?

千兆对抗干扰要求远高于线阻,非屏蔽直接掉速30%

网友:
除了公司能备得起福禄克网络线缆分析仪, 个人备不起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会有这种可能,不过大概率是头子的问题

头子没做好,或者没把线头剪到位,都可能导致测序仪全亮,但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会有这种可能,不过大概率是头子的问题

遇到过8根全通,但是连百m千双工都跑不了的。原来线是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把电脑从房间的左边搬到右边,线也是拉过去的,但是它就不行了,怎么剪头换线序都没用。后来重新拉了一根线一切正常了。那线8根全通也没串路也没断路,搞了这么久电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和他窗口旁边有个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会有这种可能,不过大概率是头子的问题

是的,头子的接触面积远小于线缆横截面积。其实六类已经是非屏蔽线的极限了。好一点的一个网线头11.3元。。。切一刀11哈哈一个机柜下来。。。跟数钱似的。

网友:
最低成本内外建个测速服务,然后拿笔记本到各个点位测速,锐捷好像有类似的软件

网友:
你想拿买奥拓的钱,买奥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8根全通,但是连百m千双工都跑不了的。原来线是好好的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把电脑从房间的左边搬到右 ...

原来好的之后不行?那你这属于玄学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子没做好,或者没把线头剪到位,都可能导致测序仪全亮,但是速度上不去? ...

一般全亮了就没啥问题了,不过有些头子质量特别差接触不良的话也难说,我有阵子剪线换了好几把钳子和好几种头子,水挺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