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GDSY6协昌电动车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LKS32MC088C6T8

楼主(2024-05-28):
协昌电动车控制器采用LKS32MC088C6T8芯片,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

网友:
不错呀!看样子铜条比较粗!不知道有没有隐藏程序呀!

网友:
用料挺厚实

网友:
这是深远G05用的控制器,28A配50kg不到的车,跑得块。XH是巡航,可以把倒挡的开关接那实现定速巡航,或者自己加一个开关。
一直心水把23A的小红旗控制器换这个,针脚直接兼容,不用改线。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呀。

网友:
用了铜条,这个不错

网友:
做工可以,不知道可否连接电脑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