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仪

楼主(2024-05-28):
首先感谢论坛的 刀刀杀猪 坛友,设计并开源了此数控电子负载仪,才有了如下的制作。
刀刀杀猪 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仪: 原贴地址
----------------------------------------------------------------------------------------------
    看到坛友刀刀杀猪的开源P150C Pro-D数控电子负载不错,正好也想做一个。于是筹划了好久,终于动手了。
    由于原贴使用的是0603的那种封装的阻容元件,而我手头上只有0805的,所以就根据自己手头上的元器件,重新设计了PCB板,当然为了白嫖方便,控制了板的大小,分成了控制板和功率板两块,为了合适的外壳,控制了PCB的外形。

    控制板方面改动:
供电方面,我采用了78M08降压到8V,然后用三个1117分别输出5V和3V3,供电电容每路都采用了钽电容和陶瓷双电容,减少体积,增加稳定性。
蜂鸣器并联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把通讯端口和多功能端口合并成了一个端口。
风扇接口和采集电压端口都移到了控制板上。
阻容元件更换成了0805封装的(功率板上的那个NTC电阻除外)。
屏幕更换成了22P接口的(参考了坛友榴莲的接口定义,在此感谢!)。

    功率板方面改动:
1毫欧采样电阻采用了5W的3920封装的锰铜贴片电阻,减少了发热损耗。
更换了保险丝为2410封装的陶瓷保险。
输入接口,采用了M5的香蕉插座

控制板大小:85X67 mm
功率板大小:99X100 mm

下面是展示图片:

PCB图,控制板和功率板,采用接插设计

白嫖回来的PCB板,正反面,控制板白嫖了镀金

焊接好的PCB,纯手工焊接,手上就一个907黄花烙铁,请忽略我渣渣的焊工技术,毕竟我也是业余的。

各种细节图

拼接效果图

M5的香蕉插座,长了点,碰散热器,截断。

6平方5mm孔径的线鼻子,1MM厚度,截断焊接到功率板上。

8块钱买了个775二手散热器。

拆机的MOS管和全新的屏幕,屏幕别人不单卖,5个起,唉,没办法,就买了5个,谁让他家卖的便宜呢。

一次性点亮

装配完整图,简单的校准了下

侧面

=========================================================

下面开始制作壳体:

网上5块钱买了个外壳

拿出我的传家宝

钻。。。钻。。。钻。。。钻。。。小头钻了小螺丝刀扩,小螺丝刀扩了大螺丝刀扩。。。。。。

成品图,粘了个有机玻璃,和三个橡皮底角

全方位展示

放入负载仪

最终完整图

测试下我的可调电源,笔记本电源做的,10V4A电压降了好多。。。

关键部分来啦:
负载仪Gerber文件,下载解压后有两个压缩包,控制板 和 功率板 的Gerber文件,送给需要的有缘人。

网友A:
金灿灿,做的漂亮

楼主焊工不渣,贴片很整齐

网友B:
接线端子之间直接用铜丝拧上去?弄两个铜鼻子焊成8字装上去才拉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灿灿,做的漂亮

楼主焊工不渣,贴片很整齐

手头上就一把10年以上工龄的907黄花烙铁,配的小刀头感觉用着还算顺手。就是拖焊技术不过关,您看0.5的FPC座,边上的保护漆都焊秃噜皮了,前两天焊了个16针typec母座,硬是焊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端子之间直接用铜丝拧上去?弄两个铜鼻子焊成8字装上去才拉风啊 ...

刚刚做好,还在调试阶段,后续肯定会弄连接片,MOS管的散热硅脂都没涂呢,今天为了发帖,又重新拆了拍照,现在还没有组装呢

网友:
好人啊,就是要币啊呵呵

网友:
我的半成品电路板,散着用.电路板太长装外壳必需剪裁太麻烦。

网友:
厉害了,成本大概多少呀

网友C:
屏 哪家的 搜不到

网友:
一直合计,这个屏幕控制板可以通用别的电子负载吗?

网友:
羡慕啊  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 哪家的 搜不到

在1688上面买的。

网友:
原版的屏幕实在不好找,换个淘宝好找的22pin屏幕是真的好,打板好了原版,看屏幕找不到就没做,现在可以继续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主控   检测芯片都买好了  屏幕卡那没法能了   这下好了

网友:
感觉这么做不会比买便宜吧, 特别是只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688上面买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屏哪里买的,能提供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