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新大洲S600磐石MAX电动车用晶汇产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680

楼主(2024-05-28):
新大洲S600电动车控制器,由无锡晶汇生产,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打上晶汇JH52F6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后级驱动采用的是U3115S芯片。
分享几个控制器拆解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拆解新国标电动车控制器
拆个本田电动车S07晶汇电机控制器
拆解爱玛电动车用高标黑鹰2S-12控制器

网友:
有点像变频器基本了

网友:
不懂,但看起来做工还行...

-------------------------

网友:
好像有好几根铜条。

网友:
还不错哦,用了几根黄橙橙的金条

网友:
一体铜条,做工不错,属于电力推进型的

网友:
这种接口的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看见铜条了,紫铜条。

网友:
做工的确不错,不过价格也不菲吧。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不错!铜条挺粗的!不知有没有隐藏调试方法!

网友:
功能还不少

网友:
电瓶车控制器里都是铜条导流,这不算奇怪。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品牌电动车的控制器做工都还不错,杂牌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厂出的产品,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12管35a很保守的数据了,不错

网友(2024-10-28):
请问楼主是否知晓电路板上这几个接线字母什么意思?RX    XH   XL    QL    RL     TX    TS   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