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热管里面装的是什么液体?

楼主(2024-05-28):
是不是酒精?

网友:
防冻液,防冻液,防冻液,

网友:
据说是液态氨,合适的压强就能在合适的温度相变

网友:
看使用温度,常见有液氨,甲醇,氟利昂,

网友:
热管里面一般是乙醚

网友:
应该是类似空调制冷剂的东西,可以一端吸热另一端散热。

网友:
冷媒,制冷剂,至于氟利昂那个东西还有人敢用?

网友A:
不清楚,啥热管啊

网友:
热管里加入的是水,甲醇,丙酮,钠和汞等物质的混合物。其实奸商加的就是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啥热管啊

CPU铜管散热器。

网友:
没拆过,我以为就是一铜管而已,没想到里面还有装东西的,涨知识了,多谢

网友B:
我的笔记本难道是热管里面的液体没了?开机就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难道是热管里面的液体没了?开机就高温

不是硅脂干了就是热管破损失效,硅脂干了的概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