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的系统盘现在可以随便换电脑用了吗?

楼主(2024-05-28):
以前XP年代如果直接换硬盘一般都会蓝屏,除非硬件一致,WIN7年代没试过,现在WIN10咋样?可以直接换了吗?

网友:
最好是重装。硬件问题可能会崩溃,重启,循环出来。

网友A:
进系统删了显卡和存储控制器驱动,关机换盘一次点亮,不挑任何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删了显卡和存储控制器驱动,关机换盘一次点亮,不挑任何硬件

如果不删的话会咋样?xp会蓝屏,WIN10还没试过

网友:
把驱动全部删掉,开机要是蓝屏,那就只能从做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删的话会咋样?xp会蓝屏,WIN10还没试过

不删的话就是薛定谔的win10,可能蓝屏,可能黑屏,可能卡转圈,可能没桌面,可能奇奇怪怪的毛病,还可能一切正常,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win7试过785GTM主板到H61主板,直接点亮,然后装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wintogo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U盘,另外这板子只有一个USB3.0,用HUB的话也怕不稳定

网友:
如果是gost的,应该自适应了

网友:
Vista以上一般没问题,纯原版没问题,但是国内一般都杂的,杂的就是指很多国产软件各种带虚拟设备驱动,这是第三方不稳定因素。以前XP出问题,除了AHCI控制器,还有intelppm.sys这种,这种你按删声显网这种宏观处理是动不到的,算是正常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但Vista以后比较少见

蓝了也能修,我的系统10年零2天了,只不过这玩意没办法隔网修

网友B:
H510到B150,需要修复 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10到B150,需要修复 引导

修引导是因为认硬盘,不是因为主板

网友:
概率比较小了,驱动肯定还得重装

网友:
我以前就是英特尔的板子,板U直接换成AMD的B450M锐龙平台,别的不变,直接开机,重新打一下驱动就行,亲测过好多台,换平台从没见过开不了机的,只要引导方式一样就行,比如旧机子是UEFI,新机子也设置成一样的就行!

网友:
只要启动方式一致,就能进系统,驱动会有部分会不能用,需要重装。

网友:
win10试过从AMD平台直接换到Intel平台,显卡也从英伟达换成AMD,重新安装驱动一切正常,很稳定用了半年

网友:
一般都要重装一次

网友:
我换主板g,主板的网卡都能驱上,然后安装备份的360驱动大师,驱动大师自动安装主板,显卡等驱动,声卡一般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