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800W

楼主(2024-05-28):
18650电池老是用焊锡焊接不太方便,做了一台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变压器从LG微波炉拆的,4KG重,应该是800W,初级铝线,次级铜线。买的成品机箱和控制板。这个变压器的比法拉电容耐用吧,长期不怕电容失效。
次级用的25平方铜线,三圈,电压输出3V。
试了一下还可以。焊接一下0.1mm镍片。稍微有点发黑,还要慢慢调试。焊笔也是25平方软线,焊笔管头2mm紫铜管,很重。

网友A:
还阔以

成本多少

网友:
做的不错,比我小巧多了。

网友:
我也做过一台,一直在吃灰。

网友:
线再短点,粗点。按单个波形控制。

网友B:
壳子不错,是成品吧

网友C:
电流调最大不动 只调时间就好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想做个,但是一不小心把初级线圈敲坏了,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阔以

成本多少

170左右,也花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不错,是成品吧

壳子都是开孔好的,他这个开孔适合世面上的产品。其他都是各个地方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调最大不动 只调时间就好

那样电流太大了。焊接有点变色,直接吧镍片烧断了

网友:
我这差生等抄作业

网友:
做的很好啊,多试用,把最佳的电焊组合时间测试出来就放心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调最大不动 只调时间就好

镍片才0.1mm

网友:
做得不错 ,很好。

网友:
学习一下,也准备做个,最近一直在看电容电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电流太大了。焊接有点变色,直接吧镍片烧断了

都说了调时间啊!!!怎么可能烧断镍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156-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561-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092-1-1.html

网友:
没有想有。有了用途也不大。

网友:
次级细了,单个微波炉变压器也难做到理想的效果。
发黑就是时间太长了。看市面上的商品机的焊点就知道了,焊点基本不变色,金属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高温依然保留很好的强度。
镍片互点,点不锈钢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电池比这些难点住。

网友:
目前大多坛友的标配就是手电钻,角磨机,电烙铁或者焊台,万用表,点焊机,直流电源,3d打印机,电焊机,台钻。还有的朋友有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