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按电源键重启,是电源问题嘛?

楼主(2024-05-28):
替亲戚整个老古董,ja-h61m-d1的主板,cpu是赛扬G1620啦。
通电开机能亮,风扇能转,看下usb键盘的指示灯,大小切换灯能亮
但却无法屏显,换了屏幕和vga线,都不ok。
唯一奇怪是按电源键会重启,不是关机。
不是电源就是cpu了吧,大概率问题出在那里。
不要问我为啥不替换测试,我家没备件

网友:
主板嗝屁了?

网友A:
没有嘀嘀嘀吗
一般就内存擦一擦,硬盘也拔下来插插紧,还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B:
扣电池,清BIOS一下,再试试。
CPU是什么型号,内置显卡了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和主板的问题,可以清理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再换一个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内存拔了擦下试试,再不行换电源试试,这种用替换法比较容易找问题。
另外说一句,H61平台其实不算太老,日常还是够用的,G41那种才算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嘀嘀嘀吗
一般就内存擦一擦,硬盘也拔下来插插紧,还不行就扔了吧

没有。我听说有些主板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听说有些主板没这功能

功能应该都有吧,只是有些没有插蜂鸣器。。。

网友:
也许是内存接触不良了。

网友:
电池,内存条金手指,主板电容老化

网友:
换新的了,,CPU,,内存,,硬 盘。。。下次不玩这厂家主板就行,,,好主板,,基本不是用坏的

手上有几块这厂的怪病,,,,

要花钱拆腾,,这12年的主板,换上3770K+8*2内存,有钱还加个显卡,换上SSD。。。还可以3770K+8*2内存+魔改M2盘H61(PCIE2.0*4)。。。可以继续战

网友:
power和reset的跳线没接反吧?或者机箱开关按键故障?

网友:
年久了,你按power键或者reset键时,这2个键在机箱上同时受力了,也就是你按power键时,reset键也被按下去了,你观察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或者把按键从机箱上取下来单独试试。

网友C:
H61的主板BIOS电池应该没电了,快换,可能会解决不少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电池,清BIOS一下,再试试。
CPU是什么型号,内置显卡了吗

集成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H61的主板BIOS电池应该没电了,快换,可能会解决不少奇怪的问题

bios电池没电能开机吧,只是时间不对

网友:
组装二手电脑  第一步 主板BIOS恢复出厂设置   第二部  最小系统法 让屏幕点亮    鉴于你说开机后CPU风扇转动,键盘灯能手动点亮或熄灭,说明系统启动成功   不亮有2种可能  第一BIOS设置错误 必须恢复出厂设置   第二就是CPU型号  是否带有集成显卡   你发帖也不把配置表发出来  让人怎么判断

网友:
通电开机能亮,但却无法屏显到底能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