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为什么开不成功RDT?

楼主(2024-05-28):
正常选1是只可以开成功的,

但是选3 RDT就是读取失败,请问是什么情况,想跑下RDT

楼主:
正面3 TSOP, 120G的,但自动开只能开60G而已, RDT固定64G也是一样开失败,

网友:
用祥硕主控的桥(如ASM1153E)就可以读取参考RDT结果开卡

网友A:
跑rdt要选0或1,开120G要选b0kb模式

网友B:
rdt结果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rdt要选0或1,开120G要选b0kb模式

不是选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rdt要选0或1,开120G要选b0kb模式

选1 下面的chek keep RDT是打不了勾, 选0 2 3才会亮起来打钩,但是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结果能看到吗?

哪来的什么结果,就最后一张图报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来的什么结果,就最后一张图报错啊

rdt result里面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 result里面能看到吗

啥也没有

网友C:
你没搞清楚这个RDT的逻辑,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2. Reference RunTime Bad
3  Reference RDT Bad

0 和1 用于开卡,开卡就有两个选项,输入正常固件,还是RDT固件
如果你刷入RDT固件,刷入成功后,拔下来,把它插到手机充电器或者其他5V供电的设备,作用:刷入RDT固件后,主控会根据你的设置,对颗粒进行全盘测试。会慢闪灯,电流会出现有规律的波动。测试结束后,RDT结果就会被保存到盘里。

结束后,再开卡,你就可以选择3,引用RDT结果里发现的坏块。

所以,如果你并没有进行RDT测试,却选择 Reference RDT Bad,那RDT都是空的,能引用成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1 下面的chek keep RDT是打不了勾, 选0 2 3才会亮起来打钩,但是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错误 ...

你还没跑rdt,打钩有什么用啊,跑完rdt才需要打钩

网友D:
选1啊 没跑RDT勾选个 毛啊

网友E:
先选一 然后勾选RDTTest 然后设置下开卡 等跑完rdt后 选3参考rdt坏块 关掉右下角的RDT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1啊 没跑RDT勾选个 毛啊

我看B站的视频是选3的,下面那个keep也✓,下面RDT也勾,到底步骤是什么啊,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选一 然后勾选RDTTest 然后设置下开卡 等跑完rdt后 选3参考rdt坏块 关掉右下角的RDTTest ...

按照你说的,选1,开成功了60G   卡是120G的,然后通电 但灯一直长亮不闪,不闪不是代表没在跑RDT吗?,第一步不是选3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1 下面的chek keep RDT是打不了勾, 选0 2 3才会亮起来打钩,但是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错误 ...

跑RDT,是不需要check keep RDT ,跑完RDT后再重新开卡时要选择这一项。同意4楼意见。

网友:
容量不对就点auto,看系统能发现几个flash select,选不同的flash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选1,开成功了60G   卡是120G的,然后通电 但灯一直长亮不闪,不闪不是代表没在跑RDT吗?, ...

3颗32G的L06B,要选择颗粒为B0KB,开成TLC模式,它就是120G了,
Reference RDT Bad,你都没跑RDT,怎么能引用RDT结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搞清楚这个RDT的逻辑,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 Bad

多谢大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