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路同轴线缆还有人在用么,是否把这些线抽了换网线比较好?

楼主(2024-05-28):
墙壁上好几个同轴插座,从来不用,
是不是挺占位置,
把线抽了,把同轴线换成网线是否一个好主意

网友:
现在还有多少人家里有闭路电视?

网友:
我的4K有线电视机顶盒还是用原来的同轴电缆。

网友:
可以把它换成网线了,同轴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信号啊。

网友A:
好主意,同轴电缆已经没落,光腚局要饿死了。
话说网线也未必能坚持几年,直接拉个光缆更合适

网友:
有装没有用

网友:
早改早方便。

网友:
同轴电缆已经没落网线也未必能坚持几年

网友:
直接换光纤

网友B:
老家父母家里还在用广电的闭路电视同轴电缆上网看电视,网速50Mbps,也够用了。在农村使用还是很普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同轴电缆已经没落,光腚局要饿死了。
话说网线也未必能坚持几年,直接拉个光缆更合适 ...

现在很多地方的广电都开始走光纤机顶盒模式了,同轴电缆潜力已经到顶
但是同轴电缆可以改装成WIFI的馈线嘿嘿

网友:
确实没有用了,换网线吧6类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地方的广电都开始走光纤机顶盒模式了,同轴电缆潜力已经到顶
但是同轴电缆可以改装成WIFI的馈线 ...

同轴电缆可以改装成WIFI的馈线,支持几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父母家里还在用广电的闭路电视同轴电缆上网看电视,网速50Mbps,也够用了。在农村使用还是很普遍的。 ...

用同轴线上网,交换机是同轴口,不是网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同轴线上网,交换机是同轴口,不是网口?

1、早期闭路电视的同轴电缆是直接进电视机的,那时电缆传输的还是模拟信号
2、后来普及了数字信号之后是进机顶盒,然后再用AV线或HDMI接到电视,但是不能上网
3、现在广电网络是又加了一个同轴猫,再用网线连接路由器或机顶盒

网友:
可以拆啦,我也有几根,又粗又硬,占位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地方的广电都开始走光纤机顶盒模式了,同轴电缆潜力已经到顶
但是同轴电缆可以改装成WIFI的馈线 ...

你拿75欧姆的同轴电缆当2.4G或5G频率的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拿75欧姆的同轴电缆当2.4G或5G频率的馈线?

以前干过这样的事情,4米长度勉强可以提供房间内单天线2.4G使用,但是以前没5G,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热点不多,干扰也比较小,现在应该很难了

网友:
换成网线吧,用途大了很多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同轴电缆已经没落,光腚局要饿死了。
话说网线也未必能坚持几年,直接拉个光缆更合适 ...

拉个光缆两边都用到电和机器还是网线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