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锂电池充电器的二极管击穿了,请问用SF56还是SF58?

楼主(2024-05-28):
孩子滑板车36V锂电池的充电器坏了,插电指示灯不亮,拆开看了下,发现一个二极管被击穿了,管子上印的字太模糊,好像是SF56还是SF58,我实在是看不清,求懂电路的大佬们帮忙看下,这充电器用哪种型号的二极管合适,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1N4007和1N5408等普通二极管代换,不然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1N4007和1N5408等普通二极管代换,不然会烧。

明白了,感谢大佬

网友:
SF54参数:5A   200V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代换,用UF806或SR5200应该行。

网友:
快恢复5A200V,为使正向压降一致最好换同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快乐宝买 几块钱还包邮  换一样型号的。

网友B:
SF56,8比6反向耐压高,其余参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56,8比6反向耐压高,其余参数一样

请问那意思是8比6更耐用喽?

网友:
随便找两个拆机快恢复并联用就行了

网友C:
那个参数大买那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参数大买那个就行了。

好的,明白了,感谢大佬们

网友:
快恢复和普通整流管还是不一样。要看电路和参数选择。

网友:
业余维修均应增加参数,所以很多维修员喜欢用拆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意思是8比6更耐用喽?

56也够用了,毕竟才36伏的,5倍耐压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意思是8比6更耐用喽?

是的,参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