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停电了一下ntp时钟居然死机了…

楼主(2024-05-28):
就停电了不到一分钟,再上电居然死机了…米斯奇对于esp32 c3还是可以用的,再撸一遍……运行了几个月了都是好好的怎么就突然挂了呢…莫不是之前蹭别人的网络信号不好?现在换自己的WiFi再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A:
现在合宙有点飘了,都涨价还有运费!

网友B:
坐等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合宙有点飘了,都涨价还有运费!

之前撸的,说白了这玩意儿其实业余玩玩并不贵,再说了一块板子还不到一包烟钱…个人用能用多少块呢?

网友C:
做驱动p3屏的那个可以

网友D:
esp32c3 稳定性不如8266 ,以前凡活动9.9 19.9都撸,偶尔偶尔会重启,死机重启不起来就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32c3 稳定性不如8266 ,以前凡活动9.9 19.9都撸,偶尔偶尔会重启,死机重启不起来就重刷
...

我这个3月份插上电的,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楼主成功

换下WiFi信息重刷一遍代码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驱动p3屏的那个可以

还没有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32c3 稳定性不如8266 ,以前凡活动9.9 19.9都撸,偶尔偶尔会重启,死机重启不起来就重刷
...

三月份插上的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32c3 稳定性不如8266 ,以前凡活动9.9 19.9都撸,偶尔偶尔会重启,死机重启不起来就重刷
...

我用MicroPython开发,ESP32-C3文档写的不好,无法完全使用ESP32的。但是ESP32-C3比ESP32便宜一半,还是值得拥有。

网友:
ntp1用的人太多了,用 ntp3试试

网友(2024-08-04):
我在esp8266上遇到过停电之后NTP时间取回来是09年一个奇怪的值,换服务器地址也这样,后来发现多获取几次才正确,于是加了个判断,和最近的时间戳相比,比它小就重新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