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奶同胞之兄弟情深(2)CYANSKY L1/L2越野跑头灯开箱简评

楼主(2024-05-28):
记得两年前我写过一篇:一奶同胞之兄弟情深--CYANSKY HS3R HS5R拐角头灯。本文所介绍的CYANSKY L1/L2两款拐角头灯也算是HS3R HS5R两款多功能头灯的后续更新版本吧,新版本重量更轻,续航更长,更适合越野跑。

先看看它们的样子。

简单介绍

CYANSKY L1/L2头灯 外壳都是采用A6061-T6航空级硬质铝合金材质,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损处理。就颜色可分为星云和黑色,我手里这两个属于星云系列。 两款都配置有红白光LED。分别使用一节800mAh容量的16340锂离子电池及一节3400mAh容量的18650锂离子电池,TYPE-C大电流充电,超薄透镜,具有电量指示、充电指示功能;恒流电路,亮度恒定,带档位记忆功能(极亮档除外),结构防反接设计,按键锁定保护功能满足多场景照明需求;L1最高亮度800流明;最大射程87米;L2最高亮度1300流明,最大射程176米射程。

包装

L1/L2包装采用白蓝为主色调的硬纸盒包装,正面主要是LOGO及型号,包装盒中间透明缕空,透过塑料板可以看到头灯实体图,蓝色图示标注头灯最大光通量和最长运行时间。

背面是一些具体介绍和一些参数,以及左下方的商家地址和CE认证标志以及右下方这款手电的条形码,"CE"标志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欧洲市场的护照。

整体配置如下:L1/L2头灯(含支架、灯带)、电池、防水圈、充电线、说明书、吊牌、保修卡。

细节展示

L1/L2在尾盖弹簧和电池之间都配置了白色绝缘片,这样在运输或者放置不用时安全系数会大大提高,除了不会意外点亮外,电池的电量也不会因为连通正负极而意外减少。

两者尾部平坦,如果拆下支架当手电使用时可以完美倒立。

两者的尾盖都有细密逐渐加深的开槽,这样的设计会在开合尾盖更换电池时辅助手指增大摩擦力,更换电池显得更容易。

两款头灯尾部连接都属于端面导电连接,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两款头灯设计都很用心,看充电口胶塞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手电头灯成本大部分在开模上面。L1/L2都设计有TYPE-C充电口,这样的充电口不分反正,大人小孩都会使用。

下图是L1和L2配置的电池,L1配置的16340 800mAh锂电池低亮档可以使用20小时。L2配置的18650 3400mAh锂电池低亮档可以使用48小时。

充电线插入Type-C充电口,充电时显示红灯,充满显示绿灯,L1为5V/1A电流充电,1.5小时左右充满;L2为5V/2A电流充电,2.5小时左右充满;充电时可以开启主灯。

头灯带采用整条皮筋缝制,弹力很大,和头部贴合位置有防滑设计,跑步时不会上下移动,灯带材质具备吸汗和排汗功能。头灯带设计有调节扣,头径尺寸不一时只须轻轻一拉。

和头部接触固定骨架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带弧度可以紧贴头部,佩戴的感觉会更加舒适。支架可以向上和向下调节各90度角;实现180度角度调节,视觉效果和照射范围更广泛。

下图是两者的操作按钮,位于头部的硅胶按键设计有细密凸起颗粒,这样避免防滑,操作更稳定,就是戴手套也可以方便工作。一键操控,有主灯白光和副灯红光两种照明方式,按键具备锁定功能,可以避免离开双手携带时意外点亮手电出现事故。

顶部操作按键可以控制白光四个档位和红光两个档位。并且按键下方设计有充放电指示灯,在充电过程中或者使用中会有提醒警示功能。
关机状态单击按键/开机显示电量,电量指示灯3秒后熄灭,电量在80%以上显示绿灯;电量在50%-80%,绿灯闪烁;电量在20%-50%之间,显示红灯;电量在20%以下,红灯闪烁,提示电量不足。
电量不足时,电量指示灯红灯以每秒钟闪烁3次持续闪烁,当前工作的 LED灯每3分钟闪烁三次,提示更换电池或者充电。

两款手电做工都很不错,可以用精致,小巧玲珑来描述。细节处理丝毫不亚于其它所谓的大品牌。

低亮状态,镜头扑捉下没有发现频闪。

L1/L2有红白光任意切换,长按按键1.2秒,切换到红光模式,单击切换红光常亮、闪烁。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 L1尺寸 :72.3*34* 44.5毫米,重量: 整机+配件76g。L2尺寸: 90*36*44.5毫米,重量 整机+配件110g。经简单测试,数据差不多。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L1/L2手电分别进入800流明和13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8.8和29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两款头灯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其中L2是在130分钟时手动关机,而并非整体运行曲线。

对于白光测试,由于两款光通量都差不了太多,户外肉眼感觉不到太大差异,都是泛光,户外使用很不错。
依次是L1和L2,各五张图。首先是L1户外800流明测试。

下图是L2户外1300流明测试。

总结

L1/L2两款头灯做工优秀,细节处理很不错,户外使用首选,经过几天把玩,感觉很不错。

网友:
哥俩好,楼主的图片给的挺多,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2024-12-09):
这个固定架要是金属的就好了,塑料寿命不长易断还不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