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简CC1 电压电流表简单评测+首拆

楼主(2024-05-29):
▶序
官方宣传图

说明书:https://www.witrn.com/?p=1948
包含详细的参数、功能介绍,支持固件升级

价格参考:49.9/1个,89.8/2个

▶体验
支持28V电压,极限36V电压;电流6A,短时峰值10A

不能诱骗和测试充电头快充协议,只能监测,操作简单,不会因为不懂而乱操作烧所接的设备
(见过很多小白,用支持诱骗的表,强行激活充电头高压输出给各类不支持对应高电压的设备充电烧毁的

很小巧的一款表,可以插在线上一起收纳

0.96寸屏,屏幕大小刚刚好,有两种大字界面(需刷对应固件)
电压、电流精度很不错,出厂时也做过校准
电压,图中前面的表比后面的略低是正常的,因为线路上有电流就必定会产生压降。
空载显示的电流是因为从C母座输入时会包含表自身耗电。c公头输入时则不包含自身耗电。

对于PD充电设备,可以显示充电头的最大功率报文,和用电设备申请的电压、电流
【涨姿势:申请多高电压并不一定就输出多高电压(如pps挡位可以CC模式),但一定不会输出高于所申请的电压(考虑误差,有可能会高一点点);
同理,申请多大电流并不一定就运行在多大电流,固定挡位下可能高也可能低,pps挡位下则只能低不能高】

▶拆机
提示:没事别拆,不然大概率拆坏屏幕,还有一定概率拆断主板!!!

拆掉屏幕保护面板,屏幕由铝镁合金CNC外壳严丝合缝的固定

先来看屏幕,屏幕规格0.96寸IPS液晶屏,160*80分辨率,显示效果很不错

拆掉屏幕后,可以看到主板
取出主板可以看到外壳,是由整块铝镁合金CNC加工的

主板正反全貌,双面贴装元件
C口公头和母座,为KRCONN(精睿)品牌,均为24P全针脚,直通连接,串表不影响数据传输
(只是相对而言,不可避免会有一部分损耗的,这很正常,高速数据传输,就算同样用料的线,长线就比短线损耗大。
我这里没有40G速率测试条件,具体会有多少损耗不做评析)

主板正面特写
2个ALPS的按键,寿命长不容易氧化接触不良
丝印72K的6脚IC,貌似是TVS器件,可保护其他元件免受高压、静电损坏

丝印226的10脚IC,为TI(德州仪器)的16bit高精度电压电流监测芯片,用于CC1表的高精度电压监测和双向电流监测

主板背面特写
大电流部分,开窗镀锡,增加载流能力
丝印DK16C,为16Kbit容量存储器,支持100万次擦写寿命,用于CC1表容量等信息的保存
R003采样电阻,3mΩ,串在正极中,此设计可避免因电源与被测设备共地造成的测量错误
丝印XB S8,为SILAN(士兰微)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用于重力感应方向识别。目前CC1表暂未适配相关功能,不确定后续是会适配还是精简掉此传感器

丝印AGVR,为MPS(芯源)的DC-DC降压IC,对应型号MP2456GJ,最大耐压50V,相对于LDO降压,在大压差下效率更高,发热更低

丝印X035F8,为WCH(沁恒)的MCU,对应型号CH32X035F8U6。酷态科10号充电宝的显示部分用的也是这个MCU。
32位RISC-V4C处理器,最高48MHz主频,20KB SRAM,62KB Flash。得益于内置USB和PD PHY,实现了CC1表的usb联机升级和PD监听功能

END

网友:
好东西,PD3.1

网友:
用料还不错啊

网友:
微距不错,焊点清晰可见
一款单独测试电压电流功率的表,简单实用

网友:
小巧紧凑,只能监测用处不大,适合抚摸党

网友:
这做得没得说,做工细致,也很漂亮!

网友:
接近50块了,要是能再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讲真性价比可以的了,手头都快10个了,由于要不要入手

网友:
手上也是一堆表了,如果618还能便宜个十块八块的,就准备再入一块。维简用起来还是顺手的。

网友:
用料不错  小巧玲珑 就是价格个人感觉还是高点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手里U表好几个,先观望观望

网友:
做工漂亮,特别是外壳

网友:
U表越来越小巧,看着漂 亮

网友:
竞争激烈啊

网友:
能用就好,舍不得拆呀

网友:
这个小表五十大洋

铝合金CNC外壳,改成塑料壳能便宜些

网友:
和C0+比怎么样都是直通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着不错,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