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0A插头

楼主(2024-05-28):
单位的墙上有个20A的插座,一直无法利用,里面的线拆开看过,普通4平的。跟其他地方的16A的插座受配电盘的同一开关控制。所以就从某宝买了个20A的插头,准备加线利用起来。
收到后,发现这个插头好大好沉。
今天拆一下看看里面什么样。
做工一般,用料还可以。

网友A:
金属插片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不错,应该是品牌插头,很厚实,能用的住。

网友B:
孤陋寡闻了  第一次见 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插片是什么材料的?

按某宝页面介绍,插销是59铜的

网友:
20A的插头还是不太常见的,16A基本都是空调在用。

网友:
我插排上就是这种插头

网友:
那套工具某平台领劵后一元包邮

网友:
这种插头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  第一次见 20A的

最大有32A的,220V的,比这个块头还要再大一圈!

楼主:
除了常见的10A 16A,还有20A 25A 32A,据说还有63A的,估计32A往上应该不要用插头了,直接专门电路空气开关引线吧

网友:
20A用于哪些电器?

网友:
第一次见20A的

网友:
品牌插头,很厚实

网友:
国标工业大插头比民用的能粗不少

网友:
20A还是采用闸刀开关比较稳妥。

网友:
20A的很少见。大电流一般用工业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常见的10A 16A,还有20A 25A 32A,据说还有63A的,估计32A往上应该不要用插头了,直接专门电路空气开关 ...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就是不知道小小的一个接线螺丝能不能承受住20A的电流

网友:
这个萝卜头棘轮扳手耐用吗
淘宝天天搞特价,看有的人说没拧几次就散架或者卡不住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