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锋源“智能”编程机器马

楼主(2024-05-28):
看着外貌挺唬人实际上主要就是机械结构比较复杂,内部电路就一块电路板

网友:
结构复杂的齿轮组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貌似比无人机结构还多一点

网友:
好大一坨牛屎

网友:
看复杂接线,应该有独立步进电机控制。软封装芯片是专用程序,设置好后得慢慢试。以前计算机做游戏汇编很难,后来被Unity,虚幻4等专用软件替代,比汇编多了纠错,可视化模型等。

网友:
这可是个高级玩具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咨询下价格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先贴好回流焊元件 再堆得牛屎?

网友:
的确是高级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