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组装4.2V2A锂电池充电器,采用TP5100电源管理模块,没技术含量

楼主(2024-05-28):
负家元太多,以为都回不来了这板块了,今天得益于减分活动,终于回家。赶紧发个之前diy的充电器,不懂能否挣点家元。
最近整了个汽车应急启动三元锂电池,充电过保护板,放电不过,直接输出,大电流启动几次后发现没有均衡电路,电池出现电压不平衡现象,思来想去,找到最简单,成本最低的办法,tp5100锂电池管理模块可以编程2A电流,比4056的1A大。tp5100工作电压5-15V电压也比较宽。发表找电源。

最后附上tp5100资料:

网友A:
这个模块不太准,我被坑过

网友B:
容易损坏  普及不高?

网友:
得益于模块好

网友(2024-07-29):
设计有问题,用12v电源加模块,一块电池未充完,12v小开关电源和模块全烧!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容易损坏  普及不高?

使用12v需要在前端并上串联的阻容线路,以便削峰波避免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不太准,我被坑过

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厂家说是可输入12v电源,实际上8.4v时要9v电源。如使用12v电源要在模块的前端加阻容线路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

就是图中红框内的线路。

网友D:
5V电源可以直接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电源可以直接连吗?

资料写着工作电压5-15V,5v可以充4.2的锂电池,充8.4V两串,输入电压需9V以上,要短路电路板上的两个焊点,

网友(2025-07-22):
5V充4.2还是很安全的,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