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胜利Victor 81D+分享电池连接方式

楼主(2024-05-29):
2013年5月份买的,到现在有11年了,业余使用不多,挺好用的。
购买记录

这表挺小巧的,使用的是2节7号电池,我觉得7号电池容量不如5号的大,然后又怕碱性电池漏液,忘记什么时候改成单节5号铁锂电池供电了。不像拆开后盖还有电池线连着,于是利用别的设备上的电池和电极连接件做了个热插拔电池座:

连接器连接状态:

电路板:

使用的是FS9721-LP1硬芯,跟葫芦壳15B/17B使用的FS9721-LP3还是有点区别的。

开机全显抓拍:

这表挺省电,我用的不多,上次什么时候充的电我都忘记了,这次拆开顺便充满了再放进去。

楼主:
就是看着这个硬芯感觉像是后来手工焊上去的,会不会是官方铲屎换芯的呢?看PCB的日期还是2008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着这个硬芯感觉像是后来手工焊上去的,会不会是官方铲屎换芯的呢?看PCB的日期还是2008年的…… ...

也可能本来就是硬芯,返修换掉坏的芯也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本来就是硬芯,返修换掉坏的芯也正常啊。

不像,看论坛里拆机的几个81D都是牛屎芯。有一个是自己换了硬芯

网友B:
自己换了硬芯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硬芯的

比牛屎强

网友:
硬芯的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了硬芯不错

不是我换的,我怀疑是官方返修更换的。

网友C:
没必要折腾电池。
7号也能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折腾电池。
7号也能用好久。

主要是怕漏液腐蚀电路,这玩意比进水还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漏液腐蚀电路,这玩意比进水还可怕。

有这个风险,所以我的作法是,如果预计一段时间不用,把电池拆出来。

网友D:
一节铁锂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节铁锂刚刚好

是的,铁锂放电曲线很平稳,就是说没电就没电了。但是这个表很省电,我都忘记上次是什么时候充的电了。

网友E:
这焊功,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功,只能呵呵了

哈哈,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这个万用表好像不是9V电池供电,应该是3V电池供电,可以用3.2V的磷酸铁锂就行,用三元锂电是3.7V,显示屏会全显,看不清数字的。

网友F:
还是硬芯的喔。不错。

网友G:
为什么你的是硬芯,我的是牛屎?有考虑过加背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你的是硬芯,我的是牛屎?有考虑过加背光吗?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怀疑我这个是返修表,PCB上还是2008年的版号,这个表放在乡下老家,有考虑过加背光。等我加好我再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硬芯的喔。不错。

嗯,跟葫芦壳的15B/17B芯片差不多,不过我的是老婆1(LP1),葫芦壳的是老婆3(L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