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非主流点焊机

楼主(2024-05-29):
最近想撸个点焊机,由于不会写单片机程序想找个开源大佬的成品手撸一个。在某多看继电器的时候看到一些模块于是有了一些小想法。哈哈哈,都是被我标题骗进来的。好了进入正题
mos管点焊机和继电器点焊机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偶然看到一些模块是否也可以代替点焊机的程序呢?图片中有两种模块都是可以设置脉冲触发的模块。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连接个继电器控制电瓶放电是否也能完成点焊。抱着好奇的心态我买个一个模块和继电器,然后发现。完全可以,甚至制作成本和难度低的可怜,哈哈哈。只能说如果有像我一样的懒人完全可以尝试做一个玩玩。效果就不上图了,只能说能把6个螺丝垫片点在一起非常牢固。电瓶用的12V80A的,由于手里没有太小的电瓶没做尝试,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点焊机,可惜我不会

网友B:
你这个电焊机,各种配件加起来价格也不便宜哦,如果是偶尔点焊一下,简单点就买个800W以上的微波炉变压器,加个定时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继电器我也有个,是电动汽车电源的,会不会接触电阻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焊机,各种配件加起来价格也不便宜哦,如果是偶尔点焊一下,简单点就买个800W以上的微波炉变压器, ...

哦哦,关于这个我这想法都是白菜版了,光偶延时模块低配版6元,继电器250A的15元,焊笔6毫米铜管6元,焊针拿铜线磨尖。不要钱。线10平的用不到一米,15元。至于用电容或者电源都行12V就行,那铅酸电池只要超过20A就能用。完全没成本哪里都整得到,总总成本可以控制在45以内,这很便宜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继电器我也有个,是电动汽车电源的,会不会接触电阻大呀

完全不会,其实说通俗点讲,点焊机的原理都懂咱就是不会写程序,嘉立创打版每个月就两次都不够用。所以我在看到这东西突发奇想这对于不常用点焊机偶尔还焊接电池的来说很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焊机,各种配件加起来价格也不便宜哦,如果是偶尔点焊一下,简单点就买个800W以上的微波炉变压器, ...

另外就是变压器版本的电焊机真的好用就是太笨重,我的都放床底吃灰了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电压有点低

楼主:
弄两个方牛变压器也可以,把次级锯断,然后对接焊在一起,中间缠几圈。测试一下电压,点焊足够用了。哈哈哈

网友D:
各有各的玩法,最终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式的直接大电流固态继电器加一个CD4017,一个9位的拨码开关,一个光耦,一个小电源,一个整流桥或者二极管(半波周期或全波周期),就可以做成9档的控制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焊机,各种配件加起来价格也不便宜哦,如果是偶尔点焊一下,简单点就买个800W以上的微波炉变压器, ...

就是这想法的人多,搞得宝上微波炉变压器从原来20左右一个推到了几十、上百元一个。现在这方案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想法的人多,搞得宝上微波炉变压器从原来20左右一个推到了几十、上百元一个。现在这方案也不便宜了 ...

主要是有运费,哈哈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有各的玩法,最终目的达到了就行了。

对滴对滴,目的达到就好,我纯粹就是好奇心重玩玩而已,八百年不点一次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想法的人多,搞得宝上微波炉变压器从原来20左右一个推到了几十、上百元一个。现在这方案也不便宜了 ...

刚查了一下,PDD上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47元。

楼主:
对于专业的人来说肯定弄个专业的设备,我这种八百年点不了一次电池的人,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弄个摩托车继电器5块钱,然后ne555组个单稳态触发器或者买个ne555单稳态模块5块钱,随意弄两个粗点点的纯铜线随意来个铅酸电池就能点。简单粗暴,成本十多块。用完随意扔。嘿嘿

网友F:
这个我也研究过,单脉冲最小应>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点焊机,可惜我不会

不常用就用个最简单的方式,电瓶搞得到吧,用ne555组个单稳态触发电路,电路图网上超级多,挂两个25V以上1万微法的电容并联,电容1.4元一个,摩托车继电器一般都40A的6元一个,线6平就够了,焊针自制网上教程一大堆几乎不花钱。随意找个12V20A以上的电瓶,电动车或者自己家汽车上的,拆下来用一下,用完在按回去就行。成本10多元把。不经常焊接电池的人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查了一下,PDD上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47元。

是的呢,现在微波炉变压器大概50左右,再买个5圈铝条37,外壳得30左右,双脉100A冲控制板大概70,焊针36,25平线35左右。成本240到260左右吧。效果确实很好。除了有点笨重,对于一年用不了两次的人不友好之外没别的缺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研究过,单脉冲最小应>20mS

单脉冲时间30ms-37ms,焊点不黑,效果很棒,能把镍片加铜片叠焊在一起。成本不高对于我来说足够用了,本想撸个开心果大佬的点焊机,但是听说大佬的作品对电容体质要求高点,而且我还没免费卷了,打版我是难题就随意试了一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