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儿子的小风扇换锂电池

楼主(2024-05-29):
儿子找我说他的小风扇电池只有20分钟,于是老爹手工换锂电池。手里没有能够恰好原空间换的电池,所以上个18650。
成品如图

原电池的位置和大小

本来想原接口接4056充电,结果试了一下里面电路无法直接用,也没有能力研究改,所以重新开孔放充电板,开孔糙了些

18650长出来的部分用尾板钻孔,热缩膜包裹,后边再灌热熔胶找平(未拍图)

续航从20分钟到两小时,搞定。

网友:
这货声音大不大 ,我买了几个吵死了,没法用

网友:
玩具型风扇。

网友:
没有type-c木头就用个废电线的公头趟个孔,不过可以用白色的玻璃胶或者其它胶抹点美化下

网友:
改完外观有点丑啊。

网友:
确实有点丑

网友:
居然用的铅酸电池。。。

网友:
除了不太美观,其他没毛病

网友:
除了开口那里丑一点!!

网友:
能换18650的锂电池都应该换,后期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改了后续航没毛病,如果用16340的电池就漂亮了

网友A:
你开孔的上面不是有个原厂开好的孔,为什么不借用原孔呢。

网友:
改装的有些丑陋,只要孩子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孔的上面不是有个原厂开好的孔,为什么不借用原孔呢。

圆孔在控制电路上,涉及调速,不能直接用

网友:
管他好不好看,实用就行

网友:
这铅酸究竟能便宜多少。。。这些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