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关于华为手机emui9降8

楼主(2024-05-29):
关于华为手机emui9降8

找了一篇文章,没太看懂。但是试验了华为手机助手目前只能降至9.1,之前能降到9.0,再往下就不行了。
然后托坛友在万维网找到了emui8的包,也通过各种渠道蛛丝马迹找到了降级的软件及方法,成功线刷到emui9.0。
至于继续降到8,就不行了,理论上是大系统被分区了?但是通过大神的帖子,应该是可以降刷,现复制黏贴各位看下需要怎么个刷法才能成功降到8.2。
华为的刷机包内大部分分三个包,一个大包,刷完大包刷各自的小包。9.2 9.1 9.0的系统都可以正常刷完大包刷小包,而8.2所有的系统都只能刷完大包,刷小包都是提示不是升级模式。
以下是大神码字的内容。

下面正式开始。
一,准备合适的官方包
并不是所有版本之间都能直接升降的。根据我的经验,一般降级的顺序是EMUI9.1→9.0→8.0→5。就是说假如有个手机当前系统EMUI9.1,要降到EMUI5读解锁码,就应该先降到9.0,再8.0,再5。所以要准备这三个版本的系统包。其中9.0,8.0的你可以理解为中转包。
华为官方包哪里找?推荐万维论坛(查看链接 ),或者也可以私信找我要。
准备好后彻底解压,直到解压出APP文件。别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注意不要用工厂包。如果你下载的包解压后没有APP而是一些img说明可能不是官方包,那是不行的。
二,开始降级
打开华为线刷工具。安装好驱动,手机进入升级模式(正在安装升级包5%)连接电脑。
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降级方法。
1,直接降级法
点击工具右下角的“...”按钮,选择目标版本大包,点击开始。刷入完成后软件会弹窗提示是否重启手机,不重启,再选择小包,点击开始。刷入完成后选择重启手机,耐心等待手机重启。
一般来说直接降级仅限于小版本之间的切换,版本跨度大了就会因为Recovery防回滚机制失败。
2,小包引导法
先选择和当前版本相近的小包,勾掉userdata分区,点击开始,如果可以成功,不重启手机,再依次刷入目标版本大小包,开机。
下载模式在刷入第一个包前会校验版本信息(Recovery防回滚),之后的则不会。所以可以先利用高版本的小包过验证,后面再刷入目标版本的包就不会被阻碍了。勾掉userdata是因为耗时且容易失败。刷高版本小包目的只是为了过验证,不需要刷userdata。

以下是大神罗列出的问题及解答。

●直接降级刷到verlist分区失败
请尝试小包引导。
●小包引导法小包刷到verlist失败
更换小包。推荐比目前版本稍高些的。
●小包引导法小包可以刷进去,目标版本大包刷到verlist失败
版本跨度太大,先降级到相邻的大版本,开机后再回升级模式继续降。比如9.1.0先降到9.0.0,再降8。
●刷到xloader分区失败
硬件防回滚无法绕过,更换更高版本的包。
●刷什么包都失败
用官方华为手机助手降级或者升级一下(也就是换一个版本)再试。
●刷比较大的分区的时候总是刷不完就自动断开,但手机上不显示失败
USB接口供电不足导致。可以尝试换一个接口(台式机最好用后置接口),关闭USB选择性暂停。
●降级失败,开机红字无法开机
可以按键进升级模式继续尝试,或者用eRecovery/华为手机助手修复系统。
●降级失败后无法继续刷包,卡在第一个分区
当手机提示降级失败后是不能继续刷包的,需要重新进入升级模式。
●降级成功后开机卡第二屏/进入恢复模式
降级后首次开机时间会相对较长,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若确实无法开机,在官方Recovery里恢复出厂再尝试开机。
●降级成功后开机无主题/丢内置/丢功能/丢型号
是不是没刷小包或刷错小包。

我的问题:
用线刷可以将8.2的大包刷进,但是用5%刷小包一直提示不是升级模式。刷的8.2的包出来的关于手机配置都是错的,但是手机可以使用。
但是我需要怎么刷才能将正常的出厂包刷至手机内?

楼主:
刷9.0的包,关于手机里的参数都正常。

刷8.2所有的包,都出现这种版本错误,但是容量、内存及EMUI版本号从其他渠道看又都是正常。

总觉得是什么地方不对,但是全网又找不到任何关于华为线刷的教程。。。

网友A:
研究完了能去华为上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完了能去华为上班吗?

可以啊,搞不好还能收购拼夕夕呢。

网友B:
是不是新的加料了,要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新的加料了,要降回去

手机是nova3,麒麟970的U,内存6G太小了,从9.0依次升到鸿蒙1.0 2.0过,都卡的不行。只是当备用机,微信都没用,就支付宝淘宝刷单刷红包而已,用的都觉得卡。

网友C:
售后可能有这个版本的,可以去试试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售后可能有这个版本的,可以去试试运气

估计是没刷小包的原因,今晚回去后用小包引导法试试可不可以刷进去8.2的小包。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没刷小包的原因,今晚回去后用小包引导法试试可不可以刷进去8.2的小包。 ...

搞了这么多,居然是步骤和方向错了,晚上一次搞定。

网友:
围观一下,家里还有个老华为,如果能修复还可以继续发光发热。

网友D:
还能降级来玩,有时间咱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降级来玩,有时间咱也研究一下。

用华为手机助手之前还能降到9.0,前几天试了一下只能降到9.1了,9以上用的都很卡,毕竟6G内存。
现在降到8.2以后果然比之前流畅了不少,只能说对比9.0以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