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se-450-48奇葩故障

楼主(2024-05-29):
想把这个电源电压改到70v,把输出电容换成100V的了,然后就只是看看分压电阻,别的没动,就无输出了。细节就是上电有输出,然后慢慢掉到0。测量电源主芯片供电,低于启动电压。然后查了一下主芯片uc3845b的资料,准备查他的二次供电,结果,上电正常了。不知咋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者哪颗电容不良了。

网友B:
电压翻一倍,初级辅助电源要加稳压吧。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鬼

网友D:
先把原理搞清楚,理论上搞不清只有放炮的一条路走

网友:
身手不错!
再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者哪颗电容不良了。

好的,我回家就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翻一倍,初级辅助电源要加稳压吧。

48V改成70V,好像也不多太多。而且我还没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鬼

我从不相信鬼神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原理搞清楚,理论上搞不清只有放炮的一条路走

原理我大概明白了,是用tl431稳压的,几个分压电阻也基本确定了。

网友E:
查查有没有过压保护。可以搞成桥式整流到100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查有没有过压保护。可以搞成桥式整流到100V没问题。

se-450-48这个明伟电源,好像本身就是全桥的。而且也不好改。

网友:
几天了,你好赖贴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