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见这么坏的电机!锂电钻突然卡住的原因

楼主(2024-05-29):
锂电手电钻。昨晚用着用着,突然卡住了,刚刚拆开了,发现电机不转了,继续拆电机,锤子打出转子,发现了下图的情况。不明白一个用了好多年的电钻为啥会这样。。。

那根漆包线 不知道从哪断了,卡在了转子与定子中间了。漆包线不是卡住的原位置,是大概位置。。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是不是换向器那里断开了?

网友:
没灌胶吧,哈哈

网友:
将铜线还原回原来的位置,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
说明是手工绕线后并没有浸漆处理固化。这个也好办,自己再重新绕线即可。

网友:
自动飞线,还磨损了半边

网友:
一根放荡不羁、自由的铜线

网友:
那线也绕得不够工整。

网友:
离心力甩出线了,是因为铜线没有绕紧又没有浸漆。

网友:
厂家质量问题,偷工减料

网友:
这是一根有想法的线

网友:
放回去是不是就行,虽然掉漆了,但其它线没掉是不是也没问题

网友:
没有绕紧吧   第一次见这样子的   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生产过长中漏掉了浸泡漆这一步骤了。然后使用时铜线被甩出来卡住的同时也绷断了,也型好断了,不然就得冒烟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子的,也真是的

网友:
没有用绝缘漆

网友:
离心力的法力?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连铜线都转累了,包好绕回去继续用,上结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