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KFC联名款皮卡丘CD机改造,实现BGM自定义功能(手残版)

楼主(2024-05-29):
话不多说,先上效果视频:

所需材料:

皮卡丘CD机x1

某多多18.9元16MB电子贺卡主板x1

吐槽一句KFC,本来以为是宝可梦精彩BGM串烧,鬼知道原配音乐居然是三首儿童伴奏,真的是眼前一黑。
实现思路及其简单,在看不懂原有电路板的情况下,直接再增加一块电子贺卡芯片。

我用的是替换头螺丝刀,这个图只是便于展示

lz纯手残,看到有把这个伪按钮掏空了的,奈何水平不足,直接用指甲钳把它整个干掉了,喇叭直接剪断了接的线。

在左边黑色塑料上继续用指甲钳开出一个USB充电口,这个地方为了能放下主板,把连接处切去半块,且对应的连接杆也一并削掉了。

最后把其他部分复位,找了个塑料盖子抵住主板做支撑,潦草完事。

反正盖子盖上谁都不知道我里面有多抽象→_→,导入BGM后改造完成,收工。

网友:
看着就像一个播放器

网友:
蛮有意思的

网友:
还以为是真的CD机呢。。原来是冒牌货。。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以前给老年人的广告机是一样的

网友:
行像就好,真的费心思了。

网友:
模拟cd机啊,皮卡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和以前给老年人的广告机是一样的

玩具而已,不过还蛮有意思,像唱片机一样,唱片可以更换,盘体背面有放射状的栅格编码,每个盘间距不一样
玩的时候把皮卡丘的尾巴按下来,像唱片机的拾音头,唱片旋转,背面光电二极管读取编码频率,根据频率选择播放不同的歌曲
这玩意更奇葩的是,不放唱片,手搓光电二极管的部位模拟编码频率,也能实现选曲。。。。
个人觉得比老年广告机有趣多了哈哈

网友:
你装个蓝牙接收器不就好 了。。。

网友:
别看就是个小制作,还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