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自用的大有电锤加油

楼主(2024-05-29):
自用电锤  用得不多 三四年了 拆开看看加加油
这个被坑了
新机买回来一直没用
用的时候才发现钻头装上去打孔一直摆  不是所谓的同心度
估计是输出轴冲孔的时候没有做好

网友:
新与旧,牌子不同的油脂的混用?

网友:
钻头装上去打孔一直摆,应该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
这个油要加电锤专用润滑油

网友:
润滑脂加得不多吗?

网友:
重点是汽缸要拆下来加油,密封圈老化要更换

网友:
电锤钻柄与输出轴孔的配合本来就有很大间隙,转起来有一定摆动是免不了的,另外,很多电锤钻头本身就是弯的,摆动大点也不足为奇,不存在被坑的情况。

网友A:
你怎么买红标的哦,5401,一定要在官方旗舰店买黑标的,我的就是黑标的,而且从不超负荷使用,现在五年都有了,之前和一个工友去实体买了一个5401,回来和我的黑标一对比,红标的声音不怎么行而且我还是用了几年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对着它念念有词:加油加油。。。

网友:
电锤无需讲究同心度摆动啥的,这个钻头是插进去的又不是夹头夹紧的。

网友:
用的时候才发现钻头装上去打孔一直摆

网友:
电锤能有什么同心度?钻头摆会不会是人的关系?

网友:
我看电锤里面的油脂都是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买红标的哦,5401,一定要在官方旗舰店买黑标的,我的就是黑标的,而且从不超负荷使用,现在五年都有 ...

红标黑标有啥说法吗,电池以前红标是三星电池,黑标都换成国产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钻头是弯的

网友:
适当保养是必须的

网友:
电锤加这个油不行吧!

网友:
你加这个是不是塑料齿轮专用油

网友:
和钻头关系很大,特别是长的,便宜的很多弯的,短的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