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指纹锁(中控科技)内部线路怎么接?

楼主(2024-05-29):
内部线路松了,如何对应接口

网友:
找另一头看啊,这不都标定义了么?

------------------------

网友:
得清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COM+(NC或NO)接电磁锁,看电磁锁常开还是常闭接no或nc

网友:
问下厂家或者找使用说明

网友:
这个好接,网线接的,必须找到对应设备,首先看看电源是不是两并的,蓝的可能是电池,剩下绿的就是信号线给门磁或者锁

网友:
其实很简单,AL+和AL-是接报警线路,可以空着,最下面B+和B-是门铃,BUT是接门铃按钮,其它接线一看明白。

网友:
咨询厂家工程师

网友:
一起来顶贴。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一起来顶帖

网友:
还是找使用说明书看看

网友:
7楼回答了你的问题 不用全部接的 经常接的都在你上面网线上了

网友:
从5类线的定义来看,可能这样接:“绿白-AL+,绿色-AL-,蓝白-B+,蓝色-B-”

网友:
就这几根线,电源线不接反问题就不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只要把12V电源接正确了,,剩下的随便试

网友:
这个答对了给M币什么时候兑现

网友:
详细说明书,应该能看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