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全卡扣设计能降低成本么?各位拆过类似的完全没螺丝的排插么?

楼主(2024-05-29):
全卡扣设计,几乎无法拆开,这种设计除了基本无法维修,还有哪些益处呢?

为何德力西、雷士都搞这样的插座呢,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网友:
可能就是想让你没法修,坏了好买新的

网友A:
目的就是使无法维修。

网友:
金属螺丝成本肯定是比塑料卡扣高的,想起某品牌的原则散热器风扇也用塑料卡扣拆卸也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就是使无法维修。

一点小故障就丢了,不是浪费么

网友:
原来的异型6螺丝到现在的卡扣目的不就是让你无法维修。

网友:
相比之下异形螺丝已经算厚道的了,全卡扣是真让人无语

网友:
螺丝都省了

网友:
降低成本,一次性设计,组装时节约人工,机器把上下盖一扣就可以了

网友:
能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B:
料省了,人工也省了,坏了不让你修,让你卖卖
好在是铜条的,电线也够用!真三线!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省钱,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以来,沿海加工厂卷得太厉害,导致以前比较贵的精密注塑模具变得相对便宜了,连排插都能用得上
以前是人工打螺丝,壳子不用做那么精准,但是人工费占比大
现在壳子精准了,直接机器装配就行,人工就省下来了

网友C:
这样设计可以用无人生产线

网友:
挺好的,成本降低了(主要降的是人力成本,插排里一体铜条的普及也是一样的原因),不容易出现翻修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小故障就丢了,不是浪费么

厂家只管卖出合格的赚钱的产品,浪不浪费不是他们的考虑啊。。

网友:
简洁就对了

网友:
1000个人中可能会修的不超过1个,这可能都说多了,说不定一万个人才有一个会修,低值物品请人修还不如买个新的,现在不像70年代能省则省修修补补再战3年,在能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符合未来发展潮流

网友:
连螺丝都省了,更不让你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计可以用无人生产线

无人生产线也可以拧螺丝吧,没必要设计成全卡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省了,人工也省了,坏了不让你修,让你卖卖
好在是铜条的,电线也够用!真三线! ...

卡扣多了,料并没有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