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 谁懂阿 换了闪存 但剩余空间利用不起来

楼主(2024-05-29):
手上一个残值MT7620N的路由器  改成16MB+64MB
但刷了不少固件   指示灯 端口乱序我认了
但为什么16MB闪存空间只有4MB左右才能用
固件还不到4MB呢,加起来只识别了8MB
我就想安装点插件
手上型号
mw300r v6
求大神给我一个可以看到16MB空间的openwrt固件
刷成 Y1S 就可以正常识别到了,那个switch里有点意思有6孔,现实这个机器好像也才5孔
顺便请教一下 那些LED的灯配置,电源灯是不亮的,无线灯倒是给我搞亮也,感觉已经可以用了
也没什么了

网友A:
MT7620N/7620A固件通刷,网上一搜一大把,尽量选择那些不带5GHz频段,5口的设备就行了

网友B:
扔了换个wifi7的吧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0N/7620A固件通刷,网上一搜一大把,尽量选择那些不带5GHz频段,5口的设备就行了 ...

你的方法是对的
换个支持5G 瞬间能识别出来了
老司机
灯阿 端口顺序 都不在意了
只要给我安装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换个wifi7的吧

给老旧设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问题解决了
二楼是大神,我怎么就那么笨 不会变通一下 刷一个7620A的固件

顺便补点图 也请教一下

网友D:
固件找16M的才行,你刷的都是8M的,联发科的无线数据在0x40000处,导致不管刷4M 8M 还是16M的都有无线信号,能用的容量就是编译时候设置的容量,要是高通的直接没信号,高通的art在最后64k地址,华硕n14u固件是16M的

网友E:
16M固件需要改DTS再编译的

网友:
你刷大于4M的固件,就用到了

要自己装插件的,刷OP,装插件就能用到。。。。

闪存只是装系统固件的,,,固件大了,开机慢,,,

大了你又会想要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M固件需要改DTS再编译的

刷了一个7620A的固件 凑合用
这个不会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找16M的才行,你刷的都是8M的,联发科的无线数据在0x40000处,导致不管刷4M 8M 还是16M的都有无线信号 ...

你这是老司机了 自己不会编译,只能曲线救国了,给老设备用,顺便挂个东西,已经满足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件找16M的才行,你刷的都是8M的,联发科的无线数据在0x40000处,导致不管刷4M 8M 还是16M的都有无线信号 ...

16M的设备大多都是带5G无线的,驱动比较占闪存,也占内存空间,64M内存跑起来比较吃力
部分固件可以自动识别SPI容量,然后自动扩展squash空间,不能自动识别的可以改DTS和image.mk自行编译
题外话,这些操作太复杂,如果撸主会改源码自行编译固件,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16M闪存的设备,推荐刷HC5661或者OYE-001的固件,这俩是op官方支持的设备,MT7620A且带5口LAN,同时只有单频2.4G无线,可节省下5G无线驱动造成的空间开销

网友:
问题是你使用了以后,必能还是老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