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螺丝刀套装赠送的加磁器,不是故意拆的

楼主(2024-05-29):
一个螺丝刀套装赠送的加磁器,不是故意拆的。掉地上摔了一下,外壳裂开了,干脆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不就是2块磁铁

网友:
看来结构简单,安全可靠

网友A:
这都是玩具,加磁效果很微弱

网友:
看见了,2块小磁铁1个塑料壳

网友B:
换个钕磁铁强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钕磁铁强磁怎么样

效果就会好很多

网友:
还不如找个线圈,通电加磁

网友C:
我都用喇叭磁铁。。。。。

网友:
两块磁铁按一定距离放在塑料盒中,就是加磁器。

网友:
极性是怎么样的啊,没想明白,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和9楼一样,用喇叭磁铁。

网友:
外壳摔开的,换两块强磁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喇叭磁铁。。。。。

喇叭磁铁太大,用电话机听筒那个磁铁大小正好,中间的孔正好插螺丝刀。

网友:
没用,所以通常都是赠送

网友D:
之前单位还没解散,我都是用MRI加磁,每次都心惊胆战怕手滑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单位还没解散,我都是用MRI加磁,每次都心惊胆战怕手滑飞进去。

你牛,公器私用。

网友:
两块磁铁的极性是怎样的,是互斥的还是互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玩具,加磁效果很微弱

加完磁只能用一分钟

网友:
家里买工具送了好几个,都不知道丢哪里了,我有和手柄是磁吸的,习惯没磁了就朝孔里怼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