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BQ-CC87 USB镍氢充电器MicroUSB改造type-c接口

楼主(2024-05-29):
之前买的充电器 ,microusb目前太少见了 ,想着改成typec的,就不用再单独找线了。

拆机后发现只用到了 接口5v +-引脚。绿油覆盖周围小元器件,然后然后热风枪吹下,吸锡带托平

改typec后需要支持 c_to_c线,否则改完后不能用c_to_c线那没意义,闲鱼有个东莞商家卖的MicroUSB母座(正向定义)改Type-C转接板。(这个转接板有识别电阻,可以用c_to_c)

这个转接板有5v d+ d- id gnd 由于只需要用到正负,转接板上的其他引脚包括上面的小电阻也一并涂绿油遮盖。

固定的时候需要先打磨一下尾插接口接触pcb固定焊盘那一面的钢壳,方便给钢壳上锡。
因为不像原来的尾插有固定引脚 ,先用绿油临时给尾插对位后固定下

临时固定好后不要使劲去碰,只要pcb翻面尾插不掉就行,从背面给这两个通孔堆锡,锡就会爬到尾插钢壳并焊在固定的焊上
看到锡已经溢出,可以稍微用烙铁带走一些。

引脚焊接,到此已经焊接结束

打磨外壳 ,直接磨低涂绿这个地方就行,然后把原来的孔扩一扩就行

最后组装

Type c  to  Type c测试在附件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第一次搞这玩意,手法有点糙多多见谅。

网友:
看这做工估计不便宜...

-----------------

网友A:
转接头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头价格也不便宜。

改完后总算能用上了。。。不然还得为了他整个线和充电器太麻烦了。

网友B:
做工不错,里面的固态电容是自家换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C:
酱油贵过鸡

网友:
我感觉焊typec母座最难的就是给那四根脚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里面的固态电容是自家换的还是原装的?

自带就是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酱油贵过鸡

谁是酱油谁是鸡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这样一改又可以继续战斗几年了。

网友:
这充电器的用料做工挺标准的,但价格应该高标准。不拆开看看都不知道里面的品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紫米当年有款类似,可以充4节5号及7号,也可4节电池对外放电.

网友:
我最近改C口也上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紫米当年有款类似,可以充4节5号及7号,也可4节电池对外放电. ...

紫米对外放电500ma,这个对外放电可以5v1a,勉强能充苹果手机。

网友E:
MicroUSB和type-c都不太好焊,有什么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USB和type-c都不太好焊,有什么技巧吗?

尖头烙铁修角就行了。这个没有引脚纯靠锡拉线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