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充电钻使用批头的经验的交流

楼主(2024-05-29):
      交流一下电钻使用批头的心得,手电钻批头打滑主要是扭力没用对,第一,钻东西,钻孔才用高速档,第二扭镙丝必须用低速档,第三PH1/2/3要选对型号,常用的是PH2多,但是很多人不注意就用PH1来上PH2的镙丝,或者用PH2将就上PH3的镙丝,结果不是批头损坏,就是镙丝损坏,第三上什么镙丝,要调到差不多的扭力,不要一开局就用最大的扭力或电钻档,因为这样做,转速要是没控制好,99%打滑,要不损批头就损镙丝,可以这样做,先从小扭力开始,当然不是叫你从1N.M开始试,要根据工况,材质来选择扭力,以开关插座为例,不超过3N.M,PH2批头,很少有打滑的,空开可以用到5~7N.M,自攻丝攻木头要看镙丝长短粗细,攻软木估计13N.M应该差不多了,因为我试过攻装修用的木方条,15N.M就刚好打尽镙丝就脱扣了,但是沉头没有进去,要想沉头也进去,估计要到17N.M。要是更硬材质的,比如硬木,攻铁才需要调到最大扭力或电钻档模式,但必须低速,活干多了,经验就有了,就知道该怎么选择扭力了,,,
       另外一个电钻与批头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是同心度,硬度,随便一个不好,都是不行的,这方面,只有选择一些品牌的产品,应该比较保障一点,山寨厂的东西,怎么说呢,只能说全凭运气,我用过PDD上买的批头,有日本VV的,老A的,杂牌的,PB的还没回到,汉普的回了两支还没用过,VV的很久之前入的,不便宜,50一支,是十一字电工专用的,可能是之前用的扭力不对,批头损了,才换来上面的经验,老A的批头中规中矩,杂牌的同心度不行,不过现在批头的硬度,应该都还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损坏了,现在只要同心度好的批头,就是好批头了。
       我之前的思维就是,贵的工具,是可以随便造的,结果不是

网友:
经验总结得很到位,主要还是"手感"很重要,干的时间长了自然水到渠成...

网友:
钻着还是钻孔吧,用来扭螺丝多还是比较累的!

网友A:
其实最后都是手感,经验重要,我现在拿1把180牛米的冲击批打86面板就没打坏过,全靠经验

网友B:
同一辆车老司机3档起步行云流水,新司机1档起步还熄火,玩出手感需要时间磨合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拧螺丝我一般设定6

网友C:
喜欢听无刷电钻齿轮的哒哒声

网友:
总结的到位,老司机主要靠手感+经验!

网友:
拧电锤外过的组合镙丝,扭力调至第七(也是7个扭力吗)正好脱扣,8也行。

网友:
经验总结比较中肯,不过老司机大多凭手感,想当年家里装修线路,我用220V电钻拧面板螺丝也没爆过。

网友:
哈哈,总结成两个字,手感
很抽象的两个字

网友:
便宜电钻扭矩调节比较弱鸡哈哈,

网友:
手感是个人的因素,管理上不好控制,所以人们开始研发比较好控制的工具,来弥补手感的不足

网友:
手电钻拧螺丝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无极调速,大小螺丝通用,不怕拧坏。

网友D:
我这里的电工老师傅是一把螺丝刀闯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后都是手感,经验重要,我现在拿1把180牛米的冲击批打86面板就没打坏过,全靠经验 ...

牛批不辣S,阿哈哈,电扳手同心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辆车老司机3档起步行云流水,新司机1档起步还熄火,玩出手感需要时间磨合 ...

3档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的电工老师傅是一把螺丝刀闯天下的。

一把镙丝刀走天下的,我这边的老板,全都不要,一套四居室的底盒镙丝,就能把一支镙丝刀走天下的人干废了,别人都弄好一套了,你连一半都还没搞好,要你有何用?你要是说你一把镙丝刀,能干翻充电钻的,那就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听无刷电钻齿轮的哒哒声

我也喜欢听那哒哒哒的

网友:
拆螺丝哒哒哒,上螺丝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