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SA400固态硬盘240G擦除成功 但开卡失败

楼主(2024-05-29):
120G的没问题,240G擦除成功了,但是开卡失败

网友:
今年回收了一个在保的金士顿240G,然后本地卖了一个240G的七彩虹。

网友A:
同型号但不同闪存,第二页设置成266GB反而开出来了
玄学

网友:
开不成功要看错误截个图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但不同闪存,第二页设置成266GB反而开出来了
玄学

是的,后来我也是设置为256就可以了。另外我的120G也是选的128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