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远程控制插座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4-05-29):
真的可以500米遥控么?
这种遥控是不是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距离你得自己测下,干扰应该不严重

网友A:
在田地里用过200米,控制水泵用的还行,远了估计不行。

网友:
无阻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遥控是没问题关键这个应该里面是继电器的,启动电机容易坏的

网友B:
明明写的300米,再说了那是理想状态,直线无干扰的情况下,实际使用得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田地里用过200米,控制水泵用的还行,远了估计不行。

在楼上控制10层楼以下的水泵是否也可以呢?

网友:
鱼塘什么的空旷地方500米都不止,只不过没有反馈,远了你都不知道水泵究竟有没有通电,实际不如4G空开好用,至少人家有反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写的300米,再说了那是理想状态,直线无干扰的情况下,实际使用得打折扣。 ...

打多大折扣呢

网友:
这个可不一定,得根据现场电磁干扰严重程度来看。就像对讲机,开阔空旷地带3公里距离,城市楼层间几百米都够呛。
你如果有这个需求,网购来现场实际试用不就行了吗?不合适退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楼上控制10层楼以下的水泵是否也可以呢?

看得到就肯定没问题。穿墙就难说了。

网友:
即便能遥控,那么远看不见不知道状况你也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到就肯定没问题。穿墙就难说了。

肯定不是目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