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是实习期,可以在车上贴实习标志吗?

楼主(2024-05-29):
想贴几张,主要是行车安全,防止别人离太近

网友:
没人管你贴什么,最好贴个高手

网友:
可以贴,不过建议你别贴。因为有部分性格急的司机看见这种车贴,担心会被影响驾驶,所以会想办法超车,反而增加了危险。

网友:
见实习贴就超的老司机路过

网友:
最好全车贴满,贴十几个,这样离你都远了!!

网友:
贴不贴无所谓,没人会在意这种贴纸,只有出事故了,警察才会在意!

网友A:
把雨刮器打开就行了

网友:
难怪有些贴着 实习 的车跑得那么欢

网友:
贴那种大的,洗脸盆那么大的“实习”贴,前后各一个,直接吓退周围车辆

网友:
应该贴上“把车老手”,兴许可吓退许多路怒者。

网友:
和这个没关系吧,主要是自己要注意,如果实在要贴,不如贴“女司机”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雨刮器打开就行了

雨刮器会车时才能看到。

网友:
贴个:车里有狮子,谁碰咬谁。
又一水贴大王诞生

网友:
没人管,想怎么贴就怎么贴

网友:
你还是学火车司机吧,十秒钟踩下刹车,保证你后面没车

网友:
开在路上,发现有好多猪,变道根本不看反光镜,反正没人敢撞他

网友:
看看哪种合适你自己吧

网友:
我就特别喜欢贴,别人不会跟我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