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转盘不灵敏

楼主(2024-05-29):
万用表用了有几年了,转盘经常不灵敏,来来回回转几次才可以,电压乱跳,电阻更是乱。最烦的是二极管蜂鸣,最近半天都调不出响声。索性拆了看看,把转盘用酒精清洗以后抹上缝纫机油,滚珠上也抹上缝纫机油,然后试机相当丝滑,和新的一个感觉,不用调。

网友A:
这种万用表,品质太差。最根本的是,PCB太薄,导致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表,正规厂家的也差不多价

网友B:
PCB变形,辉柏嘉橡皮擦一下,然后昆仑二号薄薄一层,基本就好了。

网友:
这小表保护做的不错

网友C:
这表很一般吧,以前的数字万用表电路板的铜皮很厚,镀金层也很厚,现在的表注重成本偷工减料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表能看看,但是不太喜欢!  牌子的也不贵啊!

网友D:
换吧,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万用表,品质太差。最根本的是,PCB太薄,导致板子容易变形。

板子确实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变形,辉柏嘉橡皮擦一下,然后昆仑二号薄薄一层,基本就好了。

话说昆仑二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很一般吧,以前的数字万用表电路板的铜皮很厚,镀金层也很厚,现在的表注重成本偷工减料也就这样了 ...

现在啥都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吧,到寿命了

最近又买了一个,已经5个表了

网友:
旧貌换新颜,这样保养能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