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式机电源高压电容更换还是得花钱才能办好事。

楼主(2024-05-29):
台式机电源高压电容更换还是得花钱才能办好事。

第一次换上去撑了一年,之后又坏了,一直启动不了直接把显卡烧了。。还是得花钱买新的换来的直接。

网友:
昨天也有一台台式机电源挂了,还没拆来看,估计是热死的,出风口基本被灰尘全堵了!

网友:
换正规大牌子的电容

网友:
品质好的电容,价钱不会便宜的。

网友:
为了省一个电源钱烧了张显卡,这账算得...

-------------------------------

网友:
输入级坏还会造成输出级损坏负载?我的入户线偏相电压高炸了电容换了后也能使用,独显也没坏

网友:
我 的显示器电容鼓了,从格力空调主板上拆两个电容换上去,用了十年八年,去年显示出现横线才换下来。

网友:
怀上了,这货动不动就怀上……

靠近散热片很容易怀上……

网友:
毕竟时间长了,电容损耗,容量下降太多。换新电容可比显卡便宜

网友:
离散热片太近造成的

网友:
奈何运费不便宜,不然送你点通信电源板拆的日系电容,我一般换电容的话都是高质量板拆机下来的电容换,暂时还没遇到换后电容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烧了,损失大了

网友:
这种十多年前淘汰技术的半桥结构电源就不要用了吧(无论该电源山寨与否),要便宜的起码换个二手的主动pfc双管正激开关电源,要比半桥稳定性好得多

网友:
这玩意我换的就是签到红包买的   紫线5v的电容鼓包的多些

网友:
老的电源电容损坏是一大问题,尤其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更容易坏,因为电源工作在高频率,电解在高频率的情况下更容易出问题,而且一般表也测不出来

网友:
大部分电客坏是通风不好风扇缺油引起的,一年请加一次油顺带请在尘要好的多。

网友:
这个电容烧了显卡,损失有点大

网友:
也经常用拆机电容,用不长再换,反正是折腾

网友:
这种双管正激老电源了,换海韵ATX3.0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