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速风扇电源适配器改电压

楼主(2024-05-29):
买了两台永速电风扇,空载测量电源适配器一台输出14V 另一台输出13.5V

准备加装3串电池上去方便钓鱼用,但适配器输出电压太高会让电池损坏

虽然PCB上二极管有0.221V压降,但分摊到每节电池上的电压为
(13.5-0.221)/3=4.426v
(14-0.221)/3=4.593v
远超电池充电限制电压

砸开外壳
拆掉原机恒压设定电阻测量电阻值为1.534K

焊接上可调电位器

慢慢调压至目标电压,测量电位器电阻为1.666K

通过分压电阻计算得知,结合手头上已有电阻,10K 3.92K 3.92K并联后电阻为1.64K 接近电位器电阻

最后测量实际电压为12.90v

此时电压为
(12.9-0.221)/3=4.22v

最后打胶 装机

电路资料: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902-1-1.html

网友A:
也想装电池,在考虑怎么改,这样改的话限制了使用充电器的类型,想搞成宽电压加PC供电的。

网友:
钓鱼还怕热吗

网友:
我充锂电都是充到4.1V,比4.2V容量少不了多少,但是比4.2V安全些(心理上)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把电位器留在里面呢?

网友C:
这个适配器是不是可以给12v电池组充电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去原位实现充电;
正确的操作是直接外挂4s的16.8v电池直接插电源,
反正这种风扇28v都能用,外置充电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把电位器留在里面呢?

避免生锈震动什么的造成电压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适配器是不是可以给12v电池组充电

应该是可以的,用的是LP3718CD,有恒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装电池,在考虑怎么改,这样改的话限制了使用充电器的类型,想搞成宽电压加PC供电的。 ...

用可调升降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可调升降压模块?

在找合适的3串充电芯片,你前面那个变压器是隔离变压么?

网友D:
为什么不上一片3S的保护板,有保护板还怕过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找合适的3串充电芯片,你前面那个变压器是隔离变压么?

是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上一片3S的保护板,有保护板还怕过充吗?

用了一个3S手电钻的电池包内置到风扇里面,保护芯片是CM1032,结果就是一串4.2V 一串4.5V  一串0V,不能全指望保护板

网友E:
夹子好用吗?一直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子好用吗?一直想入一个

电桥镊子?必须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桥镊子?必须好用

图1里的夹子

网友:
老哥,有永速风扇电源的内部图吗,电源板正面有变压器和电容的图。

网友:
图片1里的小工具挺好的。

楼主:
甚至想搬个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