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中午无意翻出来SONY S83和AIWA WR707两个改装的收音机,怀念一下过去的时光。

楼主(2024-05-29):
想当年中了收音机的毒,忍不住搞了两个代表机,虽然成色都不好,到手时是可以听的。
听了一阵子没什么搞头,就想搞个耳放用,就搞出这么两个怪物,外接电池和输入,现在看看也是醉了。

网友A:
里面怎么没有中周?FM不需要中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怎么没有中周?FM不需要中周吗?

中周也是电感的一种,阻抗不要求那么低的时候可以使用自偶,Q值不要求那么高时连自偶的中间抽头都省略,使用一个固定电感+一个可调电容就完成调节,代价是要多加一级中放,SONY经常这样做,8131第一脚旁边的可调电容就是。AM磁棒天线国产机都使用初级次级耦合,日本机都使用自偶,输入阻抗足够高时连中间抽头都不用,可查看典型的TA7642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过!!哈哈

现在AIWA那个旧的居然有人卖400

网友:
好东西,当年的经典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

网友C:
小鬼子做得真好!以前在佛山大沥看到一些进口二手的,也想搞,最后却没有

网友:
当年不便宜吧

网友:
当年手头上也有一个,坏了就扔了,其实应该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鬼子做得真好!以前在佛山大沥看到一些进口二手的,也想搞,最后却没有 ...

两块板的用料实实在在,现在也没看到国产有这个做工

网友:
当年日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还不错,当年买不起

网友:
当年这两个牌子很火

网友:
都是当年买不起的系列。

网友:
好东西就这么糟蹋了,完整的现在还能卖几百!

网友:
都是当年我的梦机器。。。

网友:
旧货价格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