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招财猫通联支付云音箱NS30,如何再利用?

楼主(2024-05-29):
好奇害死猫,今天拆解招财猫通联支付云音箱NS30,花2元得来的。

外观可爱

居然有屏幕,之前在各种摊位上的我没看到有屏幕的
type-c充电口,充电指示灯,开机键,音量大、小键,三条杠的应该是切换键,按动提示“流量网络模式”,难道还有其它模式?屏蔽了?

放置时有点倾斜的

型号
这里是拆解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否则就是野蛮拆卸了,红色箭头部分翘起来并向前拉,底座才能取下来,还好我经验多

3颗螺丝,

用微信扫二维码下载的app名为“通联好老板”

手机卡一张
然后沿缝用扁不锈钢尺子翘

到了头部,咋撬不动了,怀疑有东西,仔细一看,贴纸下是螺丝,搞定

庐山真面目,闲鱼上看到得几乎都是双面屏的,这个应该是定制版,是缩水了,没了前屏幕

18650电池,屏幕,主板,喇叭4欧3瓦,还有天线

来时一点电量也没了,充满电,能开机,开机自检时的屏显

正常时的界面
==============
接受坛友建议,今天补充主板的详细照片

空空如野,省去了很多元件,定制的产品,连屏幕都省了

好像是数字功放块

好像是充电电源芯片
========================
1、然而有啥再利用的价值呢?这东西闲鱼上有要的吗?(发货时快递员总问有电池吗?如果有电池的话,请教坛友咋回答?)
2、工作原理是啥呢?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闹钟?

---------------------------

网友:
需要流量卡支持播放收钱信息,要改得换主板,就这么凑合用吧

网友:
看有没有蓝牙功能,没有就玩不了

网友:
还可以显示收钱金额啊

网友:
带屏幕的,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装个蓝牙接收板,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A:
有电池不是一样发,锂电没事之前发过也说有电池快递员看了没问题就可以发。

网友:
搞个蓝牙小板可以,改装一下,当蓝牙音箱用。

网友B:
你这拆的没拆到关键呀,至少把主板拍个特写,让大家看看用的是什么主控,这样或许还有改的可能(就像支付宝,有两款用的ESP32,重新刷固件后,可以当蓝牙音箱或者是网络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不是一样发,锂电没事之前发过也说有电池快递员看了没问题就可以发。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
搞个蓝牙小板可以,改装一下,当蓝牙音箱用

网友:
不如直接来一个小爱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拆的没拆到关键呀,至少把主板拍个特写,让大家看看用的是什么主控,这样或许还有改的可能(就像支付宝 ...

感谢你的提醒,今天补发图片,看到大片的空元件焊盘,省的元件太多了,应该没法改作它用,能利用的只是喇叭电池了。

网友C:
至少喇叭可以拆下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喇叭可以拆下来使用。

要是方形的外壳也可以利用一下下,这个造型只剩下可爱了

网友:
没什么用处

网友:
想不到能如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