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ZWK06003D控制器,主控芯片型号为JH52F580

楼主(2024-05-29):
雅迪电动车用晶汇产ZWK06003D控制器,采用的是SH79F3213U专用芯片,由晶汇打上JH52F580丝印。SH79F3213U内置4路高速比较器,STM32FFEBK6T6芯片方案采用的是外置两个SD06或者OK06轨到轨高速比较器。
分享一个控制器拆解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拆个雅迪电动车控制器ZWK060035D

拆解爱玛电动车用高标黑鹰2S-12控制器

网友:
怪不得芯片需要进口那么多,原来到处都是芯片

网友:
到处都是芯片

网友:
整体的做工还是比汽车的控制差很多

网友:
这个新式的控制器不知能否用到老式的雅迪车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控制器,看起来比老式的有进步啊

网友:
应该不错,看散热器挺大的。

网友: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我的DE3的控制器,是48V和60V通用的。

网友:
感觉做工还行,很多mos管

网友:
这悬空的裸铜线,是否需要打胶稳固为好?感觉安全性不够。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控制器,不知同品牌是否通用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啊,毕竟也是大品牌。

网友:
做工是不错,就是专用的

网友:
铜片做了绝缘处理了吗

网友:
这mos固定方式很不错~~结构设计的确可以,6666

网友:
品牌产品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比老式进步很多

网友:
12管控制器 ,我的雅迪用的黑鹰的只有6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