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新国产T12-K玩一天就不沾锡了……

楼主(2024-05-29):
好奇很多坛友都说国产T12头子质量也很好,然后在PDD挑选了几天,入了一个K头,试着拆焊了十几个焊点吧,再测试几个大焊点时把温度调高到350度左右,然后很快就发现头子光溜溜的,不沾锡了   联系卖家,说用复活膏……没这东西。然后让用细砂纸打磨后低温喂锡,搞了2遍都没效……还是光溜溜的

然后咨询卖家,这国产头子的镀层质量怎么样?答复肯定比JP原装差,价格便宜肯定是有道理的  直接让退货……

请问坛友们买的啥品牌国产T12头子?质量好用耐用的? 我这左挑右选还是买了个一次性玩意,浪费时间啊

还有,这不沾锡的头子,是否还有啥办法让它正常吃锡?

楼主:
热头200度低温细砂纸打磨2个坡面、断电冷头子打磨2坡面都试过了,无法恢复吃锡……

网友A:
国产的10元,进口的100多。。。。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10元,进口的100多。。。。
一分钱,一分货。。。。

我看见很多网友都说国产T12质量也行,有的人用 了几年都好好的,我就想入手一根试试看…… 哪知道自己点背,买到的是一次性玩意

网友:
我买10块的,用了还可以,最高温度干到450度

网友B:
不至于!松香,海绵,锡。试试!都打磨了,还不上锡??

网友C:
怕是没把表面锡堆满,然后温度高了烧氧化了...

-----------------------------

网友D:
我也是pdd的用了两年了,和个人习惯有关,不能光看温度,现在里面热电偶一致性很差。锡丝放上面冒烟很快温度就是太高了。

网友:
遇到这种合金钢材料的不吃锡可以自己搞一下高温淬火处理或者局部镀铜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松香,海绵,锡。试试!都打磨了,还不上锡??

的确是不吃锡……  2个坡面都打磨的白亮白亮的了,通电加温就放到松香,喂锡……就是不上锡

网友E:
嫌进口的贵,可以买二手进口头子,很多都是工厂成批更换退下来的,有的还能用很长时间,我几年前买的现在还在用。注意,现在的烙铁头都是靠头部电镀的一点点吃锡层来吃锡的,很薄,如果吃锡不好不能用砂纸锉刀之类的打磨,否则大概率就废了,只能用卫生纸叠起来擦掉黑色的污物,再涂点助焊剂之类的重新吃锡,如果污物较厚较硬擦不掉,也应该用铜片之类的软金属片刮掉,再重新吃锡。

网友:
用国产JBC245吧,比T12好用。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pdd的用了两年了,和个人习惯有关,不能光看温度,现在里面热电偶一致性很差。锡丝放上面冒烟很快温 ...

我买的这个号称TW发热芯,打造国产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没把表面锡堆满,然后温度高了烧氧化了...



350度不算高温吧?  JP二手头这个温度我常用的

网友:
我买的12块左右,一个刀头一个马蹄,刀头内阻7.7,马蹄8,回温速度还是马蹄快,上锡也是马蹄好,刀头有时候得刮一下,不是同一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嫌进口的贵,可以买二手进口头子,很多都是工厂成批更换退下来的,有的还能用很长时间,我几年前买的现在还 ...

我有十几个二手JP头子,的确很好用。这次是想试试网友们说的国产头子,哪知道搞了个一次性的玩意

我 就是按你说的这么整的,就是不吃锡,才发帖讨教的

网友:
刀头最早没买到进口的,买的国产的12元,用到都摔裂了还没坏。。后来又买了三把国产的,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度不算高温吧?  JP二手头这个温度我常用的

你觉得不高不代表头子觉得不高...

------------------------------

网友:
看这个,我买了将近8年了,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度不算高温吧?  JP二手头这个温度我常用的

400 度以下都是正常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