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暴力快递来的Hulker F32A型直插款桌面风扇

楼主(2024-05-29):
看到摇头款只能放一节电池,感觉非摇头款应该可放下两节电池的哈。于是再拍个非摇头款试下,没想到厂家也太省了,居然非摇头款内部与摇头款电路板完全不一样,最差的电路板,充电口位置也不一样,愿意新开一个模具也不给我们留下改造的机会呀。这品牌摇头款无刷电机噪声大,特别是低档有电磁声,这个坏了就开拆看看,几个绕组是不是好乱?这店家一直直接用电扇纸盒邮寄,不出问题才怪。这个换货先,不行再退。

网友A:
都是为了省成本,前几天买了一双鞋连盒子都没有呢,直接一个袋子装着塞快递袋子里发过来的...

网友:
现在都做到极致,能省则省

网友B:
现在不入手风扇了,上次在矿坛5个挂脖凑了3个好的(好像30左右)

网友C:
鞋子的事,只要不作为礼品送人,包装真的可以省去,用省去的包装钱,花在提高鞋本身的品质上,岂非更好?!

网友:
这个风扇白买了

网友:
我买了这款的插电版  无刷风扇好评

网友:
厂家如果生产量比较大的话,重新开个模具是值得的,我听说大于3、400的销量就可以重新开模了。

网友:
没配重,转起来能站的稳当不?

网友:
经济环境不好,商家也要越来越省成本

网友:
电路板设计这么大有的浪费

网友:
只有这样便宜 才有销量

网友:
这种也是工业垃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为了省成本,前几天买了一双鞋连盒子都没有呢,直接一个袋子装着塞快递袋子里发过来的... ...

典型的迪卡侬做法。。。。

网友:
放得下一个5000mAh的217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入手风扇了,上次在矿坛5个挂脖凑了3个好的(好像30左右)

前两天在破烂场捡了一个挂脖,当场不会转,拿回来拆开给18650充电后好了,然后发现这样的产品很鸡肋,那个风量也就真的只吹个脖子,最关键的是风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受不了,于是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鞋子的事,只要不作为礼品送人,包装真的可以省去,用省去的包装钱,花在提高鞋本身的品质上,岂非更好?! ...

其实真正应该省的是手机之类的数码产品的包装,网上卖给个盒子可以理解,线下店的厂家还真不如环保做到底,直接就给个裸机加充电器和线就行了,甚至于线上的也可以推广流通箱,收到货没问题了,包装盒给快递员回收,说白了就跟电脑界的散片CPU一样。
因为这些数码产品的包装盒,有时真的是觉得扔了可惜,留着除了当个抽屉内的收纳分类盒外,没有更好的用途了。
在小米2的时候,我在小米论坛上发过一个建议,就是在说当时的牛皮纸盒看似环保,但最终大部分的人还是给扔了,所以还不如搞的更实用一点,改成用乐扣的塑料保鲜盒来做包装,一来更结实,二来这盒子也可以留着装个饭菜啥的,然后有支持的,也有说这样成本增加了跟粗粮的性价比不符之类反对的,然后官方好像是只回了一个“感谢你的建议,我们会考虑”之类的套话就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真正应该省的是手机之类的数码产品的包装,网上卖给个盒子可以理解,线下店的厂家还真不如环保做到底 ...

玩具也是,积木弄那么大包装盒,贵的奥迪双钻,灵动创想等包装都很大,复杂印刷加电化铝烫金。离心涡轮挂脖风扇最差,风小声大,有刷电机,轴流挂脖风扇好点,有无刷款可选,挂腰风扇也是一处太冷,其它地方太热。楼主同款风扇我也买过,只是多了摇头步进电机,调速有低频PWM电流声,驱动板和楼主差不多。

网友:
也就是玩具吧